[手机] 徒手简单拆修一个赠品无输出5V1A充电头

楼主(2022-09-23):
充电头铭文

充电头铭文

一个赠品5V1A充电头无输出了,铭文写着注册商标MEICHENG,型号MC-U01,有3C认证标,看来不算三无产品

插脚处扣开

插脚处扣开

用指甲盖加随便从街上捡的广告塑料卡片从插脚那头的缝隙无损抠开,简单的卡扣不是超声波焊接,插脚插接在电路板的两个金属夹片上,用磁铁吸了一下吸上了,插脚和USB口都是铁的,目测这俩金属夹片好像变形了有点松,用小一字螺丝刀掰紧了,猜想就是因为接触不严所以无输出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三个电解电容一个Y电容,一个变压器,一个SR240肖特基二极管整流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中心是一个德普微DP3773原边反馈电源管理芯片和周边小原件,整流桥前面没有保险管,目测所有原件都挺正常没有烧焦痕迹和气味,重新装好后一测输出就正常了,果然只是插脚和夹片接触不严的关系。

德普微DP3773概述

DP3773A/DP3773B/DP3773C/DP3773D/DP3773F是一颗高精度离线式开关电源电路,应用于低功耗AC/DC充电器与适配器。使用原边取样来进行精确的恒流、恒压控制,可以省去一般应用中的光耦与TL431。在恒流模式下,输出功率可由CS脚外接的取样电阻Rs设定。在恒压模式下,芯片的多种工作模式可以保证较高的整体转换效率。此外,芯片内置有线压降补偿,由此取得良好的负载调整率DP3773D/DP3773F在恒流模式下工作于PFM状态,在恒压模式下工作于PWM状态,轻载时降频工作。DP3773D/DP3773F提供上电软启动功能与各种可自恢复的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限流保护(OCP),VDD过压保护(OVP),VDD过压箝位,欠压保护(UVLO),过温保护等。DP3773D/DP3773F具有的抖频功能,可以提供更好的EMI性能。

特点

全电压范围内5%的恒压精度、5%的恒流精度
使用原边反馈控制,可省去光耦与TL431
外部可设定恒流值与输出功率
内置原边反馈恒流控制
内建自适应峰值电流控制
内建原边电感补偿
可外部调整的线压降补偿
上电软启动
内置前沿消隐(LEB)功能
逐周期限流保护(OCP)
欠压保护(UVLO)、过压保护(OVP)、VDD 电压箝位保护
DP3773D/DP3773F

应用领域

手机充电器
PDA、数码相机充电器
电视、个人电脑的辅助电源
可替代线性稳压器、RCC 电源

DP3773应用电路图

DP3773应用电路图

网上找了个LP3773的应用电路图,这个充电器电路图就跟这个差不多吧,比较常见,估计这个DP3773应该可以完全代换LP3773,网上说DP3773比LP3773好。
1.改善电流模式启动(即CC模式,LP3773是不行的)
2.改善轻载时,变压器异音问题(比LP3773的要好)
3.改善边充电边玩手机,划不动屏或乱跑干扰问题(比LP3773要好)

LP3773应用电路图

LP3773应用电路图

网友:
辣鸡,扔了吧

网友:
3C认证也是假的,建议还是扔掉吧,别整出事了就没得后悔了

网友:
做工一般啊

网友A:
5%的恒压精度、5%的恒流精度   LED灯用没事

网友:
咋和我一样,连这些东西也修的

网友:
激光防伪的标签都能造假,印一个3c标上去,不要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的恒压精度、5%的恒流精度   LED灯用没事

对,就是给LED小台灯充电用的

楼主:
要是扔了我就得用33w手机快充头去充那个0.5w的充电小台灯了

网友:
比徒手差了那么一点点,还用了个撬片

网友:
插脚和两个金属夹片接触不可靠,插脚只是压在金属夹片上面,并不是金属夹片夹住插脚,脑残的设计师!

网友:
没事玩玩,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维修简单,但拆解很难,尤其是超声波焊接的,想无损拆解很难很难。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也修啊。哈哈

网友:
这种充电头不是一般的差,电路简单,感觉是能省就省,用来充贵重物品建议就不要了,不太安全

网友:
电路图资料不错~收藏

网友(2024-02-22):
这做工太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