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搭配128g的L06B只能开出109g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23):
正常情况下应该能开119g才对,试了好多次,容量也调成了128还是不行
解决了,容量设置成90就行

楼主:
不知道呀,怎么看坏块的数量

网友:
估计就是坏块多造成的。

网友:
3281量产工具默认为90%容量,正常容量应是128*0.9=115.2,109G的话,要么坏块多,要么设置了85%容量。

网友:
3281有一版工具可以93% 甚至手动可以开更大容量

网友:
容量并不是开得越多越好,和闪存的体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