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T12哪家好用的问题

楼主(2022-09-23):
想买几只T12烙铁头,看英华家销量不错,再一看看评论,有个差评,卖家在差评下面回复说只保证在自家烙铁上好用,在别的烙铁上不保证,我没用过英华家烙铁,大伙用过的来说说,真有那么好用吗?

这是我自己的烙铁,汇宜家买套件组装的

这是我和英华卖家的对话

网友:
t12应该都一样的把

网友:
我买的马蹄和刀头不同家,马蹄回温还行,刀头回温很差劲,之前买控制板那家配的二手原装尖头性能不错,想搞个好点的刀头用用。

网友:
升温快,热容少,焊大件吃力

网友:
半年前有坛友推荐,入了一个马蹄头,1个尖头1个弯头都挺好使。不过我没有焊大件的需求

网友A:
如果不差钱买日本进口的就尽量买日本货,如果平时使用较少也可以使用国产货,毕竟现在国货价格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并且品质也在逐步提升中。至于国产哪家最好这个就没个评判标准了。
除了日本头,国产头我也只买过三家的,给楼主提供一个参考吧。
速焊(SUHAN)这个是我买的比较早的,买回来就没用,因为杆体几何尺寸偏大,无法插入标准的手柄中去,使劲捅可以插进去,但是我怕插坏手柄,弃置。
焊高(kaGzU)是我买的第二家国产头,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国产头的性价比超过日本头,内阻与几何尺寸都很标准,发热稳定爬锡能力强,超赞,现在是我的主力焊头。
再次打算购买KaGzU的时候惊悚的发现店家把运费提高到25元一根,于是决定另投其它,选来选去看见一个叫 HAIKE 的国产头便宜,于是就买了两根,内阻比 kaGzU 小,在7.4欧左右,爬锡能力也非常好,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尾部塑料件制作粗糙,尺寸大了一丝丝,插入标准手柄略费劲,自己打磨了一下才勉强可以自如插拔。等我搞定回头再看kaGzU这家已经把运费又降回来了
至于英华,我没用过,也不打算买他家的,所以没有发言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钱买日本进口的就尽量买日本货,如果平时使用较少也可以使用国产货,毕竟现在国货价格优势已经非常 ...

感谢大佬分享。你是说的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分享。你是说的这个吗?

就是这个,店主也是本论坛的坛友。

网友:
路过看下  加入双11目标

网友:
他家那广所谓这么牛那么B的,个人觉得就是超功率使用,供电电压整高就行,

网友:
10元钱一支,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我用的是凯利顺T12数显焊台

网友C:
自己做了5把616版T12,没用过数显的。板子有用M币跟坛友换的、有嘉立创5元打的板子,用了几年了除了烧坏了两个刀头,板子一个都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了5把616版T12,没用过数显的。板子有用M币跟坛友换的、有嘉立创5元打的板子,用了几年了除了烧坏了 ...

我抄作业开源T12,一直加热不会停咋回事老哥,愁死我了
一直加热不会停

网友D:
我抄作业开源T12,一直加热不会停咋回事老哥,愁死我了
烙铁头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钱买日本进口的就尽量买日本货,如果平时使用较少也可以使用国产货,毕竟现在国货价格优势已经非常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金三源他不香?雪驹焊台他不香?

网友:
他家的T12焊台为了显示与众不同的好用,一般都把24V电源提高到27-30V,这样烙铁头自然就发热更快、热容更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钱买日本进口的就尽量买日本货,如果平时使用较少也可以使用国产货,毕竟现在国货价格优势已经非常 ...

你好,对你提到的“HAIKE”挺感兴趣的,能提供下某宝的搜索关键词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抄作业开源T12,一直加热不会停咋回事老哥,愁死我了
烙铁头烧红了

一个是极性反了,一个是mos一直导通,pmos和nmos不要搞错了,其它问题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