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网红钥匙扣手电拆解

楼主(2022-09-23):
论坛里有几个人已经发过拆贴,有完美的有不完美的。
第一次买8元一个,第二次换个平台买5元一个,第三第四次买就3.5元一个。
后两次的还在路上。

自己不拆一下,浑身不得劲。

中框是铝的,其它都是塑料的。两侧塑料粘在一起。从中间稍微用点力就开了。

电池有点硬,两面都没字。电池放进去已经没什么空间了

一个卡子固定电路板

A2SHB
A2SHB采用先进的沟槽技术,高密度,低导通电阻,是一个非常有效和可靠的MOS管装置。A2SHB是一颗N沟道的低内阻场效应MOS管。
A2SHB是PW2302A产品
A2SHB基本参数VDS = 20V, ID =3.2A ,RDS(ON) < 32mΩ @ VGS=4.5V
A2SHB采用SOT23-3L的环保材质便捷封装。
RDSON 测试方法(NMOS):(内阻越小越好)
1、 V1 电源设为 10V, V2 电源设为 5V 以内,限流设为 200mA,
2、 V4 通电, V1 通电,使 MOS 管导通,用万用表测 MOS 管 DS 之间压降△VDS。(万用表调至 mV 档)
根据公式计算: RDSON(VGS=4.5V)=△VDS÷200mA,测 RDSON(VGS=4.5V),把 V1 设 4.5V 即可

不完美的装回去,502粘的,装好才发现不完美。无所谓了,就酱吧!

网友:
TYPE-C充电口好评!

网友A:
第三第四次买就3.5元一个
那个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第四次买就3.5元一个
那个平台?

某宝  淘特  xixi

网友:
注意了,内置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功能。

网友:
4元不到可以了 主要是方便挂在车钥匙上

网友:
亮度减弱就要充电了

网友:
这价格,可以了

网友:
这种电池不好配,没有保护容易充鼓。

网友:
权当收个电池

网友:
充电4056 还可以,寿命内基本上不会过充。
放电没有ic控制 ,没有低压保护,要是一直不关容易过放。
实际使用中,能坚持放电到亮度降低就停止使用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记得这种网红钥匙扣手电中心磁铁下面有颗固定螺丝。

网友:
竟然还有3.5的这个价格可以入手了

网友:
3.5一个好评,这个体积挂在钥匙链上还行,能接受

网友:
今天这三个平台都找不到3.5的,淘宝10元左右,淘特8元多,多多7元左右。
求仙人指路(给个链接,或者搜索关键词)

网友:
求链接三个软件找遍了没找到一个低于十块的

网友:
创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小巧实用,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