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6599D,被挖了坑!这个芯片,死活不启动!

楼主(2022-09-23):
被挖了坑!这个芯片,死活不启动!都换了几个了。6脚0伏,7脚3.3伏,8脚0伏,12脚接高压启动的,在13这样!
  12脚供电在8.8到16伏之间!芯片不启动,1脚,4脚,无2伏基准电压!不振荡。
机器不烧件,保险好,大电容断电有高压!芯片有从好几家卖的!
  最下面的芯片原机的,1脚上没有小圈!上两片都有

网友:
修电视机么
厉害啊

网友:
检查过孔,有断线

网友A:
高端的G驱动15脚过孔。

网友:
还要查一下R31和D4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的G驱动15脚过孔。

网友:
查一查C21断头没

网友A:
先把12脚修到9-16V在说其它的。

网友:
3脚的C32颜色不对,是不是被人换了电阻反装的。但是看元件下面红胶还在.

网友:
既然芯片换了好几个还有问题就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了吧,按楼上说的查查周边啊

网友B:
满板都是残渣 焊接好难道不清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满板都是残渣 焊接好难道不清理?

那是硅胶没清理干净。

网友:
周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硅胶没清理干净。

看着像锡膏

网友C:
换了好几个芯片,要么就是坛友们说的芯边周边元器件的原因,但我感觉会不会楼主贪便宜买到了山货芯片?

网友:
这个是业余或者小公司做的板子吧。
要么就买个大公司正常板子,替换验证芯片,然后测量工作各脚电平。
电视挺多板子的。

这个玩意吧供电绕组整流去了,看看加电压有没有波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12脚修到9-16V在说其它的。

感谢支持,12脚供电在8.8到16伏之间!芯片不启动,1脚,4脚,无2伏基准电压!不振荡!下一步我把小电阻的胶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好几个芯片,要么就是坛友们说的芯边周边元器件的原因,但我感觉会不会楼主贪便宜买到了山货芯片? ...

都是原装原包的!真假不知道,这么芯片用得少,现在再下单8元一片的!1脚没有小圈的上机!

网友:
这个芯片原理简单,外围也不复杂,把芯片对地阻值量一下,周边阻容检查一下,一般都能修好,先分析一下原理,有目的性的检查,事半功倍。

网友:
可以用外接12-13V起动电源试一下,方法是起动电源接12脚,再从起动电源接一支51K电阻到7脚,让7脚有1.6V以上电压,接好后不要上高压,只要起动电源上电,用万用表量11脚有5V多电压为正常,如没有则线路上有问题。再检查元件质量和线路是否相通,因没有几个元件很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