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跑圈结束后写入降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23):
2258H的u盘板子,双贴三星K9PMGY8S7M,跑圈全盘不掉速一切正常,但是跑圈结束重新格式化之后写入速度只剩下稳定的200mb/s左右了,需要重新量产才能恢复速度,请教各位大佬们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重新格式化之后“,试试看不勾选快速格式化或者执行SAFE ERASE后等冷下来了再跑圈?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全盘se;未验证的办法:开卡调节slc cache占比;一劳永逸办法:找2258h ssv3m直写并关闭循环墙的固件(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格式化之后“,试试看不勾选快速格式化或者执行SAFE ERASE后等冷下来了再跑圈? ...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办法:全盘se;未验证的办法:开卡调节slc cache占比;一劳永逸办法:找2258h ssv3m直写并关闭循环墙 ...

请问第三种方法为什么不推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三种方法为什么不推荐呢

因为这需要钞能力

网友(2023-07-18):
好像无解了,只能尽量不让他满盘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这问题了,我那个做了个u盘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也是掉速了。所以还是喜欢224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