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克TAS485 4通道模拟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2-09-23):
最近咸鱼淘了台TAS485示波器和卖家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花了250块钱购入
参数为:200MHZ 4通道
到货后试了下功能都是正常的,这次捡了个大漏
但是我发现只机器好像没有数字直读功能,貌似只有光标读出的功能,不太方便
论坛查了下之前有人拆解过,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16
为了保证画质特地用单反相机拍了几张拆机照
不过上传的时候提示分辨率过高了,只能压缩上传了

看机功能都是正常的

缺了一个旋钮

标签

显示调节旋钮

顶部

后部

把后壳拆掉

序列号

外壳非常多灰尘

CPU板子

散热风扇

电源部分

高压部分

面板按键旋钮板子

貌似是延迟线

不知道是什么模块

引用下本论坛大神的帖子

网友:
又捡了一个宝贝。

网友:
250价格200m不贵

网友A:
这种发快递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坏?你这个是走的哪家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快递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坏?你这个是走的哪家快递?

容不容易坏要看看包装,仪器的话一般都是用泡沫箱打包,一般不容易摔坏
仪器的话我一般走德邦,顺丰
然后这台机是圆通快递运送的

网友:
这个价格很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不容易坏要看看包装,仪器的话一般都是用泡沫箱打包,一般不容易摔坏
仪器的话我一般走德邦,顺丰
然后 ...

普通快递捡货都是扔的,包装再好也没用,会不会摔坏全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快递捡货都是扔的,包装再好也没用,会不会摔坏全靠运气。。。

五层瓦楞纸纸箱,用大的气泡塑料包装一下,再用ERP泡沫塞严实,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
这示波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老式的就是太占地方了,我前几年淘的菊水基本都在吃灰,没地方放啊

网友B:
比我的还老啊  我的普源还是看了论坛某大佬( 扶正差点翻车的示波器)帖子   然后去收的坏机  前后收来5台 其中两台作为配件分尸了  然后送朋友一台  还有两台好机  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我的还老啊  我的普源还是看了论坛某大佬( 扶正差点翻车的示波器)帖子   然后去收的坏机  前后收来5台  ...

出我一台吧

网友:
赚大发了。这运气该去买彩票。

网友:
凑合着用吧,老古董,没准哪天用着用着就挂了

网友:
看着就舒服,很喜欢这个示波器,感谢分享

网友:
还从来没有用过示波器

网友C:
不懂就问,如何实现在显像管上同时显示波形和文字?
因为偏转线圈只有一组,所以是波形和文字分别扫描?

网友:
管子就想大炮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如何实现在显像管上同时显示波形和文字?
因为偏转线圈只有一组,所以是波形和文字分别扫描? ...

分时显示,比如先显示波形然后再显示文字,刷新速度上来了看起来就是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