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TL71 TL75 TL175 TL224 TP220万用表表笔测试

楼主(2022-09-23):
福禄克万用表搭配的表笔型号众多!比较热门的型号就是TL71  TL75 TL175。TL224是测试线,两头都是香蕉头,TP220是表棒,两个可以组合使用!
TL71和TL175和TL224都是双层硅胶线,线的手感不错。TL75不是硅胶线,线比较硬,71/75/175线长大概都是140CM左右,单根线阻30-40毫欧,阻值不算小了!
呼声最高的就是硅胶线材的TL71和TL175,175比较有特点,笔尖帽是可以通过旋转表棒前段进行伸缩的,笔尖带螺纹,可以和其他配件组合使用。
这几副表笔如果从某宝买,有的店铺可能要1000多块,你觉得值不?除了硅胶线手感还行,其它地方的细节没觉得多好。

楼主:
TL75,线太硬,没弹性,不好用!

楼主:
TL224测试线,比较长,大概1.6米左右。可以搭配 TP220表笔棒使用。

网友:
这个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A:
第三方线 吊打之,此帖终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线 吊打之,此帖终结

附议  ……

网友:
楼主昨天发的特尖可换头表笔秒杀以上的福禄克表笔。

网友:
我只有最LOW的TL75

网友:
我也只有TL75,还有一副6块包邮的胜利,还行,感觉比TL75好用。

网友:
咸鱼买的德图的50一副,就是L插头那有点长,非常柔软,很好用!

网友:
都比我用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TL224测试线,比较长,大概1.6米左右。可以搭配 TP220表笔棒使用。

这个是葫芦客的表笔里边那只最好用的,别的都不行。

缺点就是有点轻,还有点短。

网友:
我才不到100块钱的表配不上这么高大上的表笔。

网友:
10多年前免费路了3根TL175线材柔软,真香

网友:
看做工也不怎么样嘛,还这么贵?

网友:
这些福禄克表笔一个都没有,进来认识了解一下。

网友B:
我以前在小黄鱼上买过25包邮的表笔,真心不错,已经用了13年,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小黄鱼上买过25包邮的表笔,真心不错,已经用了13年,没有坏过

13年前就有小黄鱼了? 我前几年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