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国主控量产太难了,记一次失败的U盘DIY

楼主(2022-09-23):
   上周上课忘记拔U盘,把跟我十几年的金士顿1G小白搞丢了。平常也就拷贝个PPT,不需要大容量的U盘,今晚决定拿出几年前的库存DIY一个U盘。   制作顺序看图。一个晚上的时间,焊接用了几分钟,后面的时间全花在找量产软件上了。ChipGenius能正常识别主控和flash,但量产软件找了六七个,始终不能识别flash,最终放弃。安国型号多,量产软件版本也忒多,太难搞了。

网友A:
确实比较不容易。

网友B: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C:
拖焊高手,得有个放大镜看焊好了没有

网友D:
安国的感觉是最简单的量产  曾经唯一成功过的就是安国 银灿我给干废了

网友E:
这板子本身就上过锡了啊,再上一遍干嘛?还搞那么多松香,对位置也不好对,拖焊就直接拖就完了啊

网友:
烧火棍烙铁啊

网友:
我做优盘都是用坏手机的emmc,植好球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主控型号以实际为主,软件识别的有时错误

网友:
flash不是空白的吧!短接数据脚再量产试试!

网友:
应该是软件不对或者没焊好吧

网友:
挺简单的啊,应该就是闪存芯片不在支持列表里面,至少在焊接前先查一下,避免造成白费力气,也不排除有虚焊,造成ID错误,这是支持列表和ID,我推荐芯邦主控,从老到新,支持超多型号,易上手

网友:
我也觉得安国的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比较不容易。

几年前,也是一个安国主控,差不多用了半天找量产软件,好在最后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败乃成功之母

说得在理,不过失败多了打击信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焊高手,得有个放大镜看焊好了没有

刀头能挂锡的话,松香一去,来回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国的感觉是最简单的量产  曾经唯一成功过的就是安国 银灿我给干废了  ...

几年前,也是一个安国主控,差不多用了半天找量产软件,好在最后找对版本,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本身就上过锡了啊,再上一遍干嘛?还搞那么多松香,对位置也不好对,拖焊就直接拖就完了啊 ...

板子吃灰几年,有个别焊点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