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刚收到的函数信号发生器DF1640B

楼主(2022-09-24):
DF1640B函数信号发生器带频率计 二合一,这个不是高精尖设备,国产也行了,之前有过一个HP3312A,指标和这个差不多但不带频率计。
科普一下函数信号发生器有什么用:

信号发生器又称信号源或振荡器,在生产实践和科技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能产生多种波形的信号发生器,用于给被测电路提供所需波形、幅值和频率的测量信号。
1.信号发生器可作用于测试或检修各种电子仪器设备中的低频放大器的频率特性、增益、通频带,也可用作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外调制信号源。
2. 在校准电子电压表时,它可提供交流信号电压。低频信号发生器的原理:系统包括主振级、主振输出调节电位器、电压放大器、输出衰减器、功率放大器、阻抗变换器(输出变压器)和指示电压表。
3.信号发生器是一种能提供各种频率、波形和输出电平电信号的设备。在测量各种电信系统或电信设备的振幅特性、频率特性、传输特性及其它电参数时,以及测量元器件的特性与参数时,用作测试的信号源或激励源。
最实用的功能是测试放大器的频响,喇叭的频响,检修音频放大器用
看看外形

细节还不错,电位器是带推拉开关一体的,手感不错

钮内六角螺丝固定

BNC头做工很好,芯镀金

宁波中策电子有限公司产,原宁波东风无线电厂,1956年建厂,看看主页吧

历史悠久,有技术沉淀

开拆,结构件一般

螺丝就那样了

整体框架结构不错

双面板,焊接饱满,还行

元件面

清新大图,整机做工还是挺严谨的

采用变压器线性电源,稳定可靠干扰小,现在出的很多都采用成本低的开关电源了

变压器次级两组电源分别供应模拟和数字,不错,这是其中一组数字供电的整流稳压

电解不知什么牌子,估计是国内比较好的,现在20多年了,无任何问题

CPU 单片机,数字块,都是进口件,所有集成块都用插座,便于更换维修

整机用了大量屏蔽线,做工严谨

输出大功率高频管,金封管+散热器,还加了硅脂,见过HP3325B也是用这个结构,修过一台HP3325B 输出管烧了,换一个二手拆机管要十几元,
这个是输出平坦度,输出电平的关键保证

这是供给模拟电路电源的整流稳压部分

微调电容,二十多年没有老化

电源开关

调节频率的多圈电位器,上海环球牌的(老上海无线电十二厂)

看看现在的环球电位器

BNC插座,做工不错

开关、电位器是关键!很多老仪器时间长了都有接触不良现象,本机用了国营大厂陕西宏星器材厂(4310厂)的,
电位器都是带推拉开关的组合电位器,手感很好

看看网友怎么评价

这个电解什么牌子?

国产的3DG

仔细看下本机关键部件:4310厂的带推拉开关的电位器

好了,看看指标 功能参数

测试一下波形完美,失真0.5% 左右,比HP3312A 还小,很不错,输出平坦度也非常好

网友:
早期的产品用料扎实,IC还带座方便维修

网友:
这做工很养眼了,三防做的也不错,大厂就应该有大厂的风范!

网友:
辛苦楼主拆机维修从产品年代看板子的做工不错挺好的

网友A:
当年不便宜!用的人不多

网友:
不错,还带产品合格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不便宜!用的人不多

这些大都是大中院校实验室淘汰的,原价应该在几千,二手的由于这个东西不像万用表、示波器、LCR测试那么抢手,没人认,所以很便宜,1、2百块就可以收到不错的。

网友:
看了两遍,没看到振荡源。

网友:
挺好的国产仪器,这都延续了老厂的传统,一般都是军民一体化的,所以民品里面也会用很多诸如3DG这样的国产元件。

网友:
现在还有啥用呢

楼主:
用处不少,我主要用于测试放大器幅频特性 即频响,放大器方波响应等,检修音频设备,测试万用表交流档频响

网友:
看照片,应该是波峰焊和手焊的混合产出。

网友:
这已经是国货的精品了

网友:
除了飞线乱点,其他做工很好!

楼主:
前边照片示波器打AC档了,方波不是很好,打到DC档正常

波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