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直不理解的联想电脑现象

楼主(2022-09-24):
10年之前的时候,单位购置了一批计算机,联想的。差不多至少上百台。
用了三年之后,好多计算机出现了这样的毛病:不能关机!一旦关机了就可能开不起来了!

到现在我还迷惑:这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能用三年就很好了,剩下的就联想去吧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单位的神州也有这个毛病,开不起来,必须拔电池,再插上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我这也是同样情况,真是无语

网友:
有些电源电容失效了就是这样,第一次开机开不起来,必需再开一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单位的神州也有这个毛病,开不起来,必须拔电池,再插上才能正常开机 ...

体质不行,跟系统没关系吧,先换个电源,再换主板电容
神船和瞎想是最不能买的品牌(当然单位除外)

网友B:
多大一个迷惑
能憋10年
早点说出不来不好吗?

网友:
难道是开机的开关氧化失效了,我之前有个电动剃须刀开机后不能关机只能拆开刀头让电机一直转把电池耗尽才拆开检查出微动开关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域配置被改了

网友:
10年前的联想电脑主要问题是屏幕容易出故障,很多噪点,主机没有大问题。  最近,2021年公司买的清华同方的台式机也是屏幕故障率极高,10台电脑1年内换了6个屏幕

网友:
除了机箱其他都不咋地

网友C:
大概率是电源问题。话说回来,记忆里的联想是很皮实的

网友:
不知道跟我遇到的是不是一回事:联想客服说,拔掉电源,按开机键,放电。几次就能开机点亮了。

网友:
还没碰上,手里的便用正常。

网友:
如果是普遍现象那可能是某个主板零件有缺陷,不排除是寿命设计,毕竟美帝良心想在国内是什么都敢干的

网友:
联想说"我们不创造任何技术,我们只是跨国的大攒机奸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一个迷惑
能憋10年
早点说出不来不好吗?

这只是你个人的习惯想法。
好多年前我就在论坛上说过这个事情,只不过当时没人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电源问题。话说回来,记忆里的联想是很皮实的

是台达的电源。质量应该一般还过得去吧?

网友:
联想,我只用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一个迷惑
能憋10年
早点说出不来不好吗?

你厉害,佩服你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