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普通石英表加IC卡,现在卡住了

楼主(2022-09-24):
想着给家里小孩弄个可以开门禁的手表,学校不让带电话手表,所以就想着改造普通的石英表,于是,小孩新买的手表就被我霍霍了。
手机发帖,图片不知道咋排版,先按顺序全发上来吧
一开始就直接把线圈塞进去,然后发现识别不到,才发现表盘是金属的,我勒个。。。。
然后想到金属后壳的手机也能刷NFC,是在壳上开了条线,于是我也在表盘上开了个槽,结果还是识别不了。白瞎锉刀磨半天。
现在就卡在这了,不知道是表盘开槽不行,还是说隔了个表壳距离有点远所以识别不到。我是不是应该再开个槽。或者就把线圈贴着表的内壁绕,从表的侧面竖着识别?有没有IC卡大佬给点意见?
多谢各位大佬集思广益,目前看来应该还是弄个表盘最好,容我谋划一番,做好了更新交作业

网友A:
门卡直接挂书包上不就行了,或者把表盘改成塑料的试试

网友B:
直接贴在后壳上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卡直接挂书包上不就行了,或者把表盘改成塑料的试试

挂书包上刷的时候不好拿,主要是刷手表可以装逼

网友:
把表盘换成类似银行卡塑料的,机芯用环氧胶粘上,不用太多,点4个点就够了。
网上有卖ID卡的手机贴片,把贴纸弄下来,贴表盘上,时间标记用彩笔画。贴纸还可以用打印机打印覆膜做。

网友:
金属外壳对信号有屏蔽作用

网友:
用会员卡之类的东西剪个后盖出来我觉得更合适吧?

网友:
你只看过开孔,没看过孔下的NFC天线,听说一个孔里面放的是立体天线,普通平面天线需要开两个孔再加一个槽。你这个直接打印一个塑料表盘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可以把线圈换成细点的漆包线烫压进表盘前的塑料外壳内,然后粘上防磁贴,在装机就行了,因为你这是金属表盘,金属后壳,所以必须要有防磁贴,也可以绕个长条形线圈,烫压进表壳侧面试试,又想到一个方法,绕一个小线圈,或者买一个,安装在表带第一节内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贴在后壳上行不?

后壳是金属,安装在后壳上,刷卡时需露出后壳才能刷卡,也就是需要脱下手表,更麻烦

网友:
线圈的作用是调整谐振频率,任何靠近金属的物体都会改变这个频率,所以不能用在任何金属内、或者外。还有一点,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注意到:靠近电磁炉的线圈,这个线圈会被烧毁。一个同事曾经拿一个说是不能开门的门禁卡给我看,拆开看,里面的线圈已经烧黑,估计是不小心靠近电磁灶被烧毁的。

网友:
线圈能不能放在表面的塑料后面,这样直接用表面 去刷

网友C:
去立创设计个表盘,免费打板,中间开好孔,线路是IC卡线路,正面贴个LED,背面贴个CUID芯片,装到表里,刷门禁亮灯,装极了.

网友:
外壳金属的,信号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立创设计个表盘,免费打板,中间开好孔,线路是IC卡线路,正面贴个LED,背面贴个CUID芯片,装到表里,刷门禁亮灯 ...

感觉这个法子最美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立创设计个表盘,免费打板,中间开好孔,线路是IC卡线路,正面贴个LED,背面贴个CUID芯片,装到表里,刷门禁亮灯 ...

你这个表面的图也是嘉立创直接打上去的吗?刚开始学,不大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表面的图也是嘉立创直接打上去的吗?刚开始学,不大会弄

红基板,白丝印立创早晚要让这些脑洞大神给玩出花来

网友:
同意6楼意见,信号屏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表面的图也是嘉立创直接打上去的吗?刚开始学,不大会弄

图也是一起打进去的,你把设计好表盘图设为顶层丝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