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星期六大早上杀鸡取卵-拆个气弧焊割的氧气调压阀

楼主(2022-09-24):
自用的一个飞利浦HQ130剃须刀,一直用的蓝孚电池,后面玩起了镍氢充电电池,但充电电池电压只有2.4V,剃须刀使用时总感觉力道小了点,于是淘了节1450的3.7v锂电池,电池回来了但剃须刀电池仓空了个位 ,简单的办法还得上个占位电池,谁知网上最便宜一单的占位电池比我买的锂电池还贵……
这不,今儿星期六来值班没实事干,就来折腾个占位电池,抱着废物利用的原则,于是就有了这个拆破烂的帖子
看主角,上面的啥被我折腾个占位电池
先拆再说,最顶上有个调节螺栓,用来调节输出压力大小

揭开上盖,下面就是气压仓与阀芯

调节机构,象胶囊膜自动稳压

调节组件

全拆,下面各件摆拍有点错位

拆解过程损毁严重的一块压力表,压力展示,靠气压进入弧形密封的扁铜管,至使铜管变形伸展来带动指针在刻度盘上展现

下面就是今儿要取的卵,原本以为是截铜杆,结果是我肤浅了,铝件外镀铜色,不过总不是铁的就好,外径刚好14mm,拿来做1450的电池正好

最后看成品,产出一节金霸王的占位电池……

哈哈,我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下班回去试机了

网友:
各种拆解喊不错

网友A:
建议用磷酸铁锂,我买的AAA都是送占位桶的。3.2V总比3.6V不更安全一些些。

网友:
找段粗铜线折一个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磷酸铁锂,我买的AAA都是送占位桶的。3.2V总比3.6V不更安全一些些。

3.7V电机跑得欢

网友:
导线直接短路空位也可以

网友:
哈哈,用车床车了一个,这功夫没少下。

网友:
外面包上热缩管安全些

网友:
我的天!!氧气表还有铝制管件!!!!那可是超百多大气压的高压容器,据说铲掉氧气罐的嘴子,它就坐进地下20米呢!!!!!

网友:
要什么占位桶,我都是焊锡丝直接短接。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套上热缩管会美观不少。

网友:
禁油的氧气压力表,上面都是油泥......

网友:
粗狂大气,还不错

网友:
这就是一个减压阀

网友:
工艺简单,工程量大,开门办厂,最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