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收货后续2~打理快克969A焊台➕清洁安泰信APS3005Si维修电源

楼主(2022-09-24):
收货前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864
收货后续之修复快克957热风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410
进入正题
两台一台不加热 先修复下这台战损成色 强迫症缺一块不舒服

修复用的铸工胶混合玻璃胶 因为我的AB胶好几年了 干了... 只能用铸工胶了 然后玻璃胶是调色的 结果铸工胶太多 玻璃胶太少 颜色不够黑... 后期用记号笔涂抹下算了
可以看出变压器是未缩水的全铜版本

烙铁头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都爆了 只能杀了取下来

两台一台不加热是烙铁芯坏了 网购一个加热芯 更换上 网购两个刀头 试机两台加热都正常
维修电源洗刷前

下面全家福

全部点亮

网友A:
都是爱折腾的人啊

网友B:
远观看不出瑕疵!

网友C:
电源拆解图片都不上两张??

网友D:
不错,再搞台示波器,就完美。。。鸟

网友E:
烙铁头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爱折腾的人啊

玩玩玩折腾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观看不出瑕疵!

没有坑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拆解图片都不上两张??

收货前序里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再搞台示波器,就完美。。。鸟

可是很贵…… 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头挂了

发热芯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复的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D:
不贵,二手的话300-500左右就差不多了,50M-100M的就行,咱可以不会用,但必须有,这样才能让人一看就感觉很厉害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G:
烙铁头还可以这样取啊!发热氧化后导热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贵,二手的话300-500左右就差不多了,50M-100M的就行,咱可以不会用,但必须有,这样才能让人一看就感 ...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有没有用的一定要显摆出来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高超

一般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烙铁头还可以这样取啊!发热氧化后导热会不会有问题啊!

取下来换新啊  爆掉了套管卡住了 取下外层皮 头子小了就可以取出套管了

网友:
修复的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