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洗衣机不能排水,估计电磁阀问题,求解

楼主(2022-09-24):
   前两天发过帖子,现在把新情况总结一下。
   洗衣机天天用的,主要用脱水功能。前天突然不能用了,表现是桶慢慢旋转,好像在找平衡,不过今天发现虽然在脱水,但是排水管不出水,估计就是不排水导致不能进入高速旋转状态。

楼主:
  看起来联结都很紧凑,稍微动了下,感觉哪个地方都不容易拧下来,请大家看看哪里下手好。

网友:
看情况好像是排水阀没工作,就是从桶里面出来的排水管再往下,连接的横着的那个塑料件,里面应该是牵引的塞子或是电磁阀,根据这个思路,查一下相关部分。

网友:
排水时排水阀可有动作?

网友A:
是不是里面卡着银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卡着银币了

卡着银币是进水时就漏水,进水不停止。

网友:
可能是杂物堵住了,或者电磁阀坏了。先拆开清理吧。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如果排水时排水阀牵引电机动作但阀门打不开,那就可能是污物堵死排水阀了,卸管子吧,没别的办法,原装管子接口大多涂胶,只能慢慢加力晃动扭转拆开,清理干净就好了,我家的海尔也出过这种问题,清理过一次

网友:
是不是先排除主板问题再找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
  侧板拆下来看看

下面的电磁阀脱水时没有动作

下面的图中接线是220V吗?

网友:
不能排水自然脱水速度达不到要求~排水时电磁铁动作很大的一声“嘭!!”,若声音不对,可能电磁铁故障或控制电路故障。
先手动推电磁铁到吸合位,查看排水阀是否堵死,若没有堵则检查电磁铁和控制部分吧。

网友:
看看排水电磁阀有没有供电,有的话就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东西堵上面大,先拆之。

网友:
有次老家的洗衣机也是排水没用,看了下排水阀门有动作,但就是不排水,搞的查了很久,后来发现有个青蛙堵住了排水孔,查了老半天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联结都很紧凑,稍微动了下,感觉哪个地方都不容易拧下来,请大家看看哪里下手好。 ...

早就给你说过排水电磁阀坏啦……

网友:
排水电机不复位,我的小天鹅洗衣机就是。拆下后通电调整好齿轮位置就可以了,不要换件。我们集体用的机器,调好半年多了,使用正常

网友:
好像别的帖子大家讨论过,先查排水电磁阀有无动作,再是排水管有无堵塞。

网友:
看看排水电磁阀有没有供电

网友:
量一下排水牵引器的电阻,可能电机坏了,换一个要20多块。我前段时间刚给家里一台不排水的松下洗衣机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