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19V电源不兼容19.5V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2-09-24):
     家里一台暗影精灵,学校家里两地搬来搬去,想着各放一个电源比较好。本地咸鱼买了一个同功率150W的惠普一体机电源,大口,用了个转换接头。结果不能用。

笔记本是19.5V,空载量也是19.5V。一体机是19V,空载出现过19.2V

楼主:
    一体机电源刚接上笔记本,显示正常,可以给电池充电。过了10秒,变成电池供电,一体机电源被屏蔽了。不知道这个不兼容是电压不同还是一体机电源与笔记本电源不同造成的。
    比如说,同样19.5v的一体机电源通过转接口能给笔记本供电吗,或者120W的笔记本电源在150W的暗影精灵上会不会被屏蔽。

网友:
那就是差了这0.5V,机器判断不能用

网友:
9.9包邮解君臭

网友:
有检测电路 对不上不能用  不是头子一样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转接不行

网友:
插头检查没有

网友A:
探针没有和电脑对话成功,无法识别合适的功率的适配器,就保护性的使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没有和电脑对话成功,无法识别合适的功率的适配器,就保护性的使用电池 ...

     有说中间针和正极间加电阻识别的,不知怎么操作

网友:
把针哪根线屏蔽掉

网友B:
要么是转换头接触不良,要么是电源用一段时间出现问题,差0.5v就断电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转换头接触不良,要么是电源用一段时间出现问题,差0.5v就断电不大可能 ...

不太像是接触不良,因为每次接上去正常,10多秒后不充电,期间接头不动的

网友:
惠普头子上面3根线你注意到了吗,除了电源你猜还有个什么,DELL的也有,中间的小鸡鸡有说法

网友:
有识别电阻的,把识别电阻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机电源刚接上笔记本,显示正常,可以给电池充电。过了10秒,变成电池供电,一体机电源被屏蔽了。不 ...

电压差1~2v不是问题,功率更不在乎差别,就是插头中心针在捣乱,可以查一下中心针是否连到电源pcb上,,若电源pcb只出+-2根线,到插头里加了元件,那么楼主可以剪下原电源的插头线,连到代用电源的2根线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惠普电源头子里有检测电路 和电脑对不上码不给电池充电 .

网友:
中心针内部对地接不同电阻,代表电源不同功率,防止小功率电源拉大机器过载。

网友:
中间针是识别用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也有电源识别功能了???我以前的笔记本随便一个电源,电压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中间那根针要接个识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