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里面的 EEPROM 能不能单字节擦除?

楼主(2022-09-24):
ESP8266 里面的 EEPROM 好像只能每次全部擦除,
那么能不能单字节擦除? 怎样操作?

网友A:
大部分单片机里只支持页擦除,只是页面大小有差异,我还没有见过支持字节擦除的单片机。

网友:
循环写0不就是么

网友:
ESP8266的EEPROM并不是真正的EEPROM。只是flash模拟的而已,本质还是flash所以只能按块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单片机里只支持页擦除,只是页面大小有差异,我还没有见过支持字节擦除的单片机。 ...

那是因为大部分都是flash模拟的EEPROM。
STM32L系列自带有真正的EEPROM,可以按字节擦除。

网友:
正如4/5楼所说,没有EEPROM的,是flash模拟的,而且会影响flash的寿命啊,如果确实需要就挂一个24的器件吧

网友:
Arduino for esp8266 中用的EEPROM其实是从外部flash中存储器最末尾开辟的4096字节空间

https://blog.csdn.net/Naisu_kun/article/details/82915959

网友:
写0覆盖不行吗?我用stc就是这么干的。删除要一下子删512字节

网友:
单片机ATMega系列是真的EEPORM,STC51就是Flash模拟的,如果只是保存个参数感觉差别不大,如果经常需要改写就要考虑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