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微信支付键盘。防不胜防,撕毁无效贴纸下面没有螺丝

楼主(2022-09-24):
这个键盘设计是声东击西啊!
抠开看了一个脚垫,没有螺丝,结果没抠的脚垫里面有螺丝。
数据线里面5根线是什么讲究?

网友:
黑色较粗的线应该是地线兼做屏蔽线吧,我有个联想鼠标就是这样的USB线。

网友:
看着像6根线

网友:
没有啥看头。

网友:
芯片牛X,是个暴脾气。

网友:
居然芯片标着AK47。。。。

网友:
我拆个老读卡器也是5根线

网友:
没抠的脚垫里面有螺丝

网友A:
这东西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啊

网友:
是联电脑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啊

收银员输入金额,然后客户打开微信付款码让他扫

网友:
谢谢分享,外接键盘一样的

网友:
什么手机拍的,还有微距

网友:
芯片名字霸气

网友:
AK47芯片,用在 这里大材小用了。

网友:
多出来那根黑色的线是屏蔽层啊,屏蔽电磁干扰的,万用表转到蜂鸣档,直接量那根线,是不是和USB头的铁壳是通的?,如果是通的就是屏蔽层

网友:
好像以前的密匙生成器

网友:
5根线里最粗那根应该是屏蔽线,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