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个锤子之2

楼主(2022-09-24):
做个小手工锤

估计20g重量

网友:
这把手的弯不好用,如果完成火勾子的那种B形,效果会更好。

网友A:
焊接会不会震开了砸到人

网友:
这东西做的挺有意思

网友:
竟然真的是做个锤子...

网友:
手柄太长太细,容易砸歪误伤

网友:
锤小东西应该可以了吧。手柄握着不舒服。

网友B:
为何手柄这么长?

网友:
看第一张照片以为是个大锤子,拿到手上才看出来是个mini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会不会震开了砸到人

本来就是个小锤子,指望去砸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手柄这么长?

长一点可以手动调整锤击的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淬火

以后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个小锤子,指望去砸墙吗?

老焊工了 这个焊接能断开就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焊工了 这个焊接能断开就绝了。

不是说技术问题,因为这个位置是薄弱点,钢筋反复弯折也会端断的。达到疲劳极限了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技术问题,因为这个位置是薄弱点,钢筋反复弯折也会端断的。达到疲劳极限了就断了。 ...

这个不是一个点受力,楼主的锤子把柄是整条钢筋 穿进了锤子内部,受力面就非常大了,基本上没有折断的可能,除非钢筋是土法炼制的土钢。

网友:
这样的锤子不知用在哪里?

网友:
这小锤子做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