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品胜激光充电笔拆解维修

楼主(2022-09-24):
品胜激光充电笔长时间不用,现在插充电器显示绿灯充满电,按激光只亮一下,并且显示红灯。判断是电池损坏。决定拆解维修。此机器无螺丝,先把按键拆下,用细螺丝刀沿充电口内侧往上调,就可以拉出内部电路和电池。经测量电池没电。换一块。维修完毕。此机难在初始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这种我买的几个都是用电池的,就是怕这种情况,罗技的用电池可以用好几年不换电池。

网友:
现在觉得卡扣的越来越不好拆了

网友:
还带5v输出?

网友:
激光充电笔是什么作用

网友:
做工不错,塑料卡扣的拆的时候容易弄坏卡扣,安装的时候卡扣就不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