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旧电池再利用--组个充电宝①

楼主(2022-09-24):
以前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留下了一堆18650电池,几年前也曾想要把它利用上,but。。。,后来发现然并卵。当时买了好几个两节电池的充电宝,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块钱一个买的(在此之前还买过一个垃圾货,图片里白色外壳那个,记不得当时测试情况了,反正垃圾就完了),后来发现还是走上了吃灰的道路,USB口都开始生锈了。
前几天心血来潮,又想再废物利用一下(情况好的话考虑把小米充电宝卖了)。然后我就开始了骚操作。。。。。。(由于审核机制,剩下的部分只能等审核完再继续发)

网友A:
换电池好方便

网友B:
以前论坛换的电池在睡觉。当时是用来配合电筒用的,结果电筒用的少。

网友C:
都有大把的电池

网友D:
那个蓝色的我记得输出电压还不低呢

网友E:
废物再利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蓝色的我记得输出电压还不低呢

蓝色那个是5.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论坛换的电池在睡觉。当时是用来配合电筒用的,结果电筒用的少。

我还想着到时有剩下电池的话再diy一个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好方便

方便是方便,不过有点鸡肋,容量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大把的电池

哈哈哈!我有的是以前买的,还有的是公司笔记本电脑拆的

楼主:
继续:先把电池一节一节放两节电池充电宝里充电,再用1a电流电阻负载放电,实际0.8几接近0.9a放,测出来最低的一节0.7ah,最高1.4ah,还有一些1,1.2,1.4。反正一致性很差就是了

网友F:
这个容量太小了

楼主:
然后从x宝买了一个可拆卸免焊充电宝,6节的,充电5V2a,放电5v2.4a,不过这玩意没线补,空载才4.95v,我那个两节的都是5.2v,不过2.4a放电4.8v,按照if允许的+-0.2v,能用。然后选了1.4,1.2,还有一节还是两节1.0的电池就开始装,然后我的强迫症犯了,老想着把电池固定住,又是塞纸皮,又是贴胶布的,搞的我都想退货了。后来想通了,电池往上动的距离只有1mm,影响不大。左右动没招,即使拿纸皮塞住电池也是不居中的,那我还纠结个毛啊!反正结果都差不多,然后就开始充满电用手机放电实测,最后放出8.7ah的电,能凑合用(别问为什么不买快充版本,一个是便宜,一个是我怕电池扛不住,还有就是等我第二部)

楼主:
反正大致上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就是测测电池有没有严重发热的了,昨晚充满发现有一节有点热,扒出来测了一下好像问题不大。17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前两天我还测了抗摔能力,直接往地上扔我怕直接报废,然后就在床上扔,发现后盖设计被摔了会拱起来,掉地上如果测摔大概率后盖直接散架,平摔估计也一样的结果。后来怎么办呢!我买了个充电宝硅胶保护套,设计给小米充电宝的,我买了一个回来,感觉不错,这下应该摔不散架了。本次消费:充电宝17+套套6=23元,电池自己的,四舍五入=不要钱。
。。。。。。完。。。。。。

网友:
这种充电得多慢啊

楼主:
对了,说说那个灯,看着挺大,不知道是电流小了还是本身就这亮度,很弱,改天拆开研究研究,不行换个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容量太小了

对的,太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物再利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瞎折腾,哈哈哈!

网友:
容量太小当充电宝不合适吧

网友:
库存品再利用,资源流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