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TL功放,不拆壳,不跑电路,怎么保证左右声道同相输出。

楼主(2022-09-24):
如题,推挽式功放,没有地线,不跑电路真想不到法子(不会判断了)。
如果外壳没有标记的话,怎么正确判断并且标记出正负输出端,让左右声道输出保证同相。

网友A:
把输入接同一声道,接上音箱,声音在两个音箱中间,相位正确

网友:
接长线放音,两喇叭相对调整距离,听声音变化,再调换接线,再试来辨别。根据降噪耳机原理推测的,不敢说对,试试也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接同一声道,接上音箱,声音在两个音箱中间,相位正确

用单个声道的输入线,分线同时接入左右声道,
播放人声,人声在中间,判断是同相,正确接线了。

如果是不同相呢?人声会有什么变化,具体如何不一样的听感?
没有经验,请有经验的音乐er具体说说。

靠听感,感觉,这有点不大靠谱呢(经验很重要,木耳朵悲剧了)。
如果用万用表或者其它什么辅助,物理上能不能解决。

网友B:
一节1.5V干电池,正负极分别触碰输入的正和负(即信号热端和接地),观察低音喇叭振膜瞬间的运动方向,朝外推就对了,往里吸就交换喇叭线两端。另一声道同理。

网友C:
放低音重一点的音乐时人站中间,基本听不到低音时就是相位不对,调换任意一个音箱接线就可以了。相位不对站中间没有低音,往左或者右移动一点就能明显感觉到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1.5V干电池,正负极分别触碰输入的正和负(即信号热端和接地),观察低音喇叭振膜瞬间的运动方向,朝外 ...

对于大纸盆喇叭,这个可以操作,但要注意电压别太高(别烧毁了功放),串个电阻(多大?)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低音重一点的音乐时人站中间,基本听不到低音时就是相位不对,调换任意一个音箱接线就可以了。相位不对站 ...

还是听感判断,不过还是能凭经验判断出来的。一定得低音鼓声之类的力量型测试声频才容易判断。中间人声不知道是不是更容易判断。

网友:
喇叭对着扣放同一音频(我设想的没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大纸盆喇叭,这个可以操作,但要注意电压别太高(别烧毁了功放),串个电阻(多大?)好些吧。 ...

1.5V电池,放心烧不了,功放输入有隔直电容,只是接上充电那一瞬间有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