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油烟机被神秘力量拆了,很诡异的摔在厨房地面上,为何没砸锅?

楼主(2022-09-24):
三更半夜,一声巨响,油烟机摔下来了,
墙上就两螺丝洞,螺丝飞脱掉地上,厨房其它厨具物件完好,
地上的玻璃,是油烟机面板上的钢化玻璃,都碎了。
灶台上的炒锅完好,难道,油烟机是横着飞一段空间,避开灶台,选择好空间,再摔下来的吗?

匪夷所思。

大伙脑洞大开,脑补一些场景吧,试试,解释一下。

网友A:
恭喜楼主不用洗油烟机了直接换新了

网友:
膨胀螺丝在烟机的斜上,掉了之后产生翻滚,应该是砸到了台面的边缘,又一次翻滚,就产生了现在的现象

网友B:
重力方向是向前倾斜的,自然不会垂直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不用洗油烟机了直接换新了

没有砸坏,甚至外壳也没有变形,不用换新。
就面板玻璃碎了,想想法子弄什么蒙好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力方向是向前倾斜的,自然不会垂直落下来

膨胀螺丝打的太浅了,固定不牢靠。

网友:
一个螺丝先掉下来的,油烟机角顶在橱柜上然后滚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膨胀螺丝打的太浅了,固定不牢靠。

这不用再解释了,需要脑洞一下,

为何不砸锅,为何不砸灶台????
为何不砸锅,为何不砸灶台????
为何不砸锅,为何不砸灶台????

网友D:
油烟机只用两颗螺丝固定?这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力方向是向前倾斜的,自然不会垂直落下来

你觉得,向前倾斜的重力,能让厚重的油烟机摔下来的角度,能偏离到多少度,才能不砸锅,避开灶台直接掉地上。
能有80度?还是90度,才能拉开灶台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烟机只用两颗螺丝固定?这也太……

是的,你家的油烟机,大概率也是只有2颗螺丝固定的,不信?回家拆拆看(欢迎拍照回来打脸)。

网友E:
估计是撞击点的角度刚好比较凑巧

网友:
好消息是幸好不是在做饭的时候掉下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家的油烟机,大概率也是只有2颗螺丝固定的,不信?回家拆拆看(欢迎拍照回来打脸)。 ...

我家是集成灶,放地上的。一个人搬都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撞击点的角度刚好比较凑巧

是的,巧的很诡异,不得其解。
油烟机是挺重的,摔下来那下坠力不小,但成功的避开了灶台,炒锅也没碰到完好搁着。

网友:
有鬼,小心小心,阿弥陀佛

网友:
油烟机说我厌倦了,要放飞一下自我,墙壁拉着说不要呀,出去会受伤的,油烟机说最讨厌的就是墙壁,墙壁一生气推走了,所以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是集成灶,放地上的。一个人搬都搬不动。

放地上???不是应该有个灶台的吗?就算集成在支承的厨柜上都应该不是放地上的呀?

真的如你说是放地上的话,你是蹲着煮菜,还是趴着炒菜?
脑补出什么画面好,辛苦你家天天这样做菜的了。

网友:
可能电源线在顶上拉住了,荡了一下再掉下来

网友:
这个油烟机讲究---跳楼自杀,不伤及无辜。境界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