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插座写着125V可以在国内使用吗?

楼主(2022-09-24):
去日本顺便带了几个松下插座,上面写着是125V 可以在国内直接安装220V市电使用吗?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用。因为耐压都有余量。就算写的125用在220上也可以。就是功率不要超了。125×20=2500w   用在220上,不要超2000w 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用。因为耐压都有余量。就算写的125用在220上也可以。就是功率不要超了。125×20=2500w   用在 ...

应该是不超过4KW都没有问题,一般电器的耐压是500V(国内某些除外),主要考虑电流值

网友:
做工很扎实,放心用

网友:
不超功率哪有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单个接线柱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一块塑料加铜板  电压们有什么问题  , 不是有电子元器件 ……

网友B:
要看应用范围,因为要考虑到正负极之间的绝缘强度。
如果只能适应 125V的话,用在220V,要是没有足够的冗余度,容易被击穿。
125V+20A对应220V+10A
问题不大。

楼主:
都是高手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应用范围,因为要考虑到正负极之间的绝缘强度。
如果只能适应 125V的话,用在220V,要是没有足够的冗余 ...

不对吧,电缆或者插座的是算电流然后算热过载,120V20A,220应该也是20A,

网友:
用处不是很大吧?看那几个插口,没几个插头可以正常插上去的。

网友:
谁便用比国来的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电缆或者插座的是算电流然后算热过载,120V20A,220应该也是20A,

按功率计算。还要考虑耐压。125V的设计肯定没有220耐压。

网友:
能用,就是国内的三眼的插头插不上

网友:
不是最合适,耐压不够

网友:
如果是纯插座,可以直接用.如果里面有控制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功率计算。还要考虑耐压。125V的设计肯定没有220耐压。

嗯,我觉的和电线一样 ,是耐压跟耐流没关系,比如1方铜线,250v是6个安培,20V也是6个安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觉的和电线一样 ,是耐压跟耐流没关系,比如1方铜线,250v是6个安培,20V也是6个安培。 ...

线径考虑电流A通过量。
发热考虑总功率。
彼此之间的绝缘,则考虑电压V。
同样10平的铜线,正负极之间一层青冈纸和一层相对厚的塑料片,一个10V,另一个能耐100V。尤其是出现打火的时候,耐压不够,瞬间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径考虑电流A通过量。
发热考虑总功率。
彼此之间的绝缘,则考虑电压V。

嗯,我的意思,这个插座如果耐压合适,220v也可以20A

网友:
没问题,放心大胆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