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十二年前的飞毛腿手机电池容量

楼主(2022-09-24):
电池是2010年买的,那时这货不便宜,电子市场卖40多,现在突然出现使用不到24小时手机就自动关机,有时又能用7.8天,之前是能用半个来月。手机没有插卡也没有使用就是当闹钟用,一天亮一次屏。测得容量也没有到报废的容量,看来是手机坏了

曲线的毛刺是电池接触不好,

测试下发视频

放电末期视频

网友:
那时候飞毛腿电池还不错

网友A:
小米5也是飞毛腿的电池,那个就是电芯突然开始自动放电。我把保护板摘了,也是5天就自己没电了,可以判定是锂电芯质量不行了。懒得换了。按理说这种换电芯或者换电池整个就能好。。。

这种批次问题据说都是电池厂的核心技术,大法牌的电池容易鼓包,从诺基亚那时候就有了。。。

网友:
飞毛腿电池也是个神话。

网友B:
用诺基亚的年代,飞毛腿能超越原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诺基亚的年代,飞毛腿能超越原装电池。

本质上是比亚迪和飞毛腿对决

网友:
我第一个手机的备用电池就是飞毛腿的,当时还没有网购,要去电子市场找实体店。

网友:
大品牌,质量不错的

网友:
当年我的手机后配的就是飞毛腿电池,能用一星期

网友C:
没看到容量是多少呢?

网友D:
不错,容量衰减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5也是飞毛腿的电池,那个就是电芯突然开始自动放电。我把保护板摘了,也是5天就自己没电了,可以判定是 ...

我这个不是电池问题,我有两块不同的电池情况都一样,都是突然用不到24小时手机就自动关机。大法手机内置电池很好,我用了6年的Xperia XZ前不久换电池,拆下来看肉眼是看不出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诺基亚的年代,飞毛腿能超越原装电池。

NOKIA原装的电池那时真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容量是多少呢?

最后一图最下一行是测量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容量衰减不多

实际可用容量我算了下也就8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可用容量我算了下也就800mA

也不少了,可能就是内阻大了,小电流放电还行

网友:
锂电池放久了也不行,不能满电 不能过放 。

网友:
10多年前我用它家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它的万能充充电慢,但是电池用的久。

网友:
放电电流有点低

网友:
当年的大品牌啊,当时6688全买的他们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