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BB主控板为什么一面焊反了依然能够正常识别开卡?

楼主(2022-09-24):
在淘宝买的SM3280BB主控板,为什么一面焊反了依然能够正常识别开卡?很诡异,难道焊盘做了防焊反兼容?有没有人同样焊反的。两个U盘,有一面一样,另外一面相反。

网友:
去看看BGA焊盘的定义就清楚了

网友A:
bga152  272  316封装的颗粒,引脚定义都是斜对称的,偶数ce的颗粒,焊接时可以不区分一脚,都能正常识别和使用。不过为了好看和规范化,一般还是按照一脚标识来贴。

网友:
不是做了防反处理,而是你这种情况本来就可以反

网友:
引脚定义上看, 是对称的.

楼主:
了解了,谢谢。买的时候看淘宝详细说明,注明了U3要反贴。结果正贴也正常开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买的时候看淘宝详细说明,注明了U3要反贴。结果正贴也正常开卡了。 ...

我也是这个板子,按照1角标识贴的闪迪颗粒没问题,卖家说要反贴,我没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152  272  316封装的颗粒,引脚定义都是斜对称的,偶数ce的颗粒,焊接时可以不区分一脚,都能正常识别和 ...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