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燃气烙铁并求助

楼主(2022-09-24):
N年前买的一个燃气烙铁,用的不多,有时烧烧猪皮,前一阵儿突然不能用了,就是调节开关失灵,可以旋转,但不出气,还拆不开调节旋钮,有高手知道怎么拆修的指点下
找到旋钮的拆解方法了,检查了气路都是通的,是最后的燃气催化头出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能通气了,以前一个一百多买的气烙铁也是燃气催化部分出的问题,还没有卖配件的,只能找找防风火机上的催化头看看能不能配上了

网友:
楼下的解答,留个位置学习学习,没见过这位玩意儿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买了8年了,用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买了8年了,用了几次

心理都是,好好存着,万一用到呢,然后就存了一大堆东西。

网友B:
  还是电的方便 ……

网友:
野外用用挺好

网友:
是冲气进去吗?

网友:
看起来还很新

网友:
成色还很新呢,可惜了!

楼主:
是的,用的是火机气体,平常都是烧猪毛时用下,都是放坏的

网友:
第一次看拆解这种烙铁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是火机气体,平常都是烧猪毛时用下,都是放坏的

烧猪毛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玩意用不住,大多是这个毛病。97年花了近200大洋买了一个台湾的,没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的方便 ……

电的能烧猪毛?

网友:
烧气的还没用过。。。

网友:
不错,储气仓是金属的,以前有一个是塑料的,充好气备用,放了一段时间后,储气仓裂了,报废了。

网友:
猪毛我都是放燃气灶上烧

网友:
这个做工真不错。以前很多上门换电瓶的都用。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