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和M301H怎刷机的?

楼主(2022-09-24):
魔百和M301H怎刷机的?开启adb要密码如最后一图。拆机强刷图五那几个接触点试过了没返应。这货难搞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免拆 用遥控器进刷机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免拆 用遥控器进刷机界面吧

最后一图要密码啊。试过N次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图要密码啊。试过N次都不对。

不知道怎么能对,10086试过了吧

网友B:
拆机短接强刷:
将3个强刷引导文件和update固件放U盘根目录,拆机短接C77刷机,短接C77机器自动重启的话短接“C46"或U17五脚元器件的两脚进行刷机;短接时间5——10秒,时间不能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能对,10086试过了吧

试过了。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短接强刷:
将3个强刷引导文件和update固件放U盘根目录,拆机短接C77刷机,短接C77机器自动重启的话短 ...

都没有c77、c46字样。U17两脚试过没返应。边上几个电容都试过了,毛都毛有返应

网友C:
我一般就是直接装个第三方桌面,然后在这个桌面了安装新软件,就能直接在这个桌面下使用了,默认开机就是型安装的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就是直接装个第三方桌面,然后在这个桌面了安装新软件,就能直接在这个桌面下使用了,默认开机就是型 ...

都进不了平台了。还可以装软件?

网友:
你这是升级 , 不算强刷吧

网友:
U盘刷机一定要下载对固件,然后短接刷才有用,网上很多教程,,小白刷机有固件

网友:
坐等楼主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进不了平台了。还可以装软件?

没用过你这个,我用的是中星的,烽火的,还有ut斯达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c77、c46字样。U17两脚试过没返应。边上几个电容都试过了,毛都毛有返应 ...

楼主:
试过了没返应。可能要扔墙角

网友:
确实不好搞,各种不同的刷机方式

网友D:
301是最难刷的,版本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1是最难刷的,版本太多

是的。试过N种都没用。难搞

网友E:
给你三种组合:
4+1
4+2
4+3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三种组合:
4+1
4+2

谢谢了。试了下,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