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简易LED灯板加电容能改善频闪吗?

楼主(2022-09-24):
在宝用券买的,便宜得很,14颗灯珠说是18W,频闪很厉害,输出端电压有210V,应该是高压灯珠吧?想问问家人们这种板子在输出端或输入端加电容能改善频闪吗?能的话加多大规格的。不懂电路。 手头上有400V100uf 一只,400V4uf 二只,其他的电压值太低。如果有讲各种灯板的帖子科普我一下更好。谢谢家人们。

网友A:
线性恒流源,在输出端(加红线的空焊盘)加一个400V4uF的电容,可改善频闪。

网友B:
或者可以不用原来的驱动电源,另外再装一个低功率因数的电源

这样才能标本兼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恒流源,在输出端(加红线的空焊盘)加一个400V4uF的电容,可改善频闪。 ...

好的,明天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可以不用原来的驱动电源,另外再装一个低功率因数的电源

这样才能标本兼治 ...

什么叫低功率因数,不懂啊

网友:
可以是可以,聊胜于无

网友:
可以,有改善

楼主:
上午加了个电容,其实是4.7Uf的,只是写作4uf7,现在懂了,频闪改善还挺明显,轻多了但还是有,手机实时可以看出来,拍照效果不明显。
谢谢家人们的指导。

网友:
加电容会有效果,但这点频闪也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加电容会有效果

网友:
换驱动器才是王道……

网友:
找个灯珠坏掉的无频闪灯,拆驱动,嫁接到这个灯珠串上

网友:
可以改善频闪,加4uF电容就可以了,电容尽量离灯板远一点,高温炙烤对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
桥后面加。

网友:
加在整流桥后面,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
看来4.7的电容就可以了,加在整流桥后边试一下效果。

网友(2024-05-13):
本来就留有焊点,省钱没装电容

网友(2025-03-26):
想着应该可以,容量加大一点成本也多不了多少,为什么都不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