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哪位朋友认识这个表?到底是接地电阻表还是绝缘表

楼主(2022-09-24):
哪位朋友认识这个表?到底是接地电阻表还是绝缘表?看样子是钳形接电阻表,但是表下面写的是绝缘电阻表,量程在0-2000兆欧。

网友A:
应该是测接地电阻的,量程是0-2000毫欧,不是0-2000兆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测接地电阻的,量程是0-2000毫欧,不是0-2000兆欧 。

多些提醒,我看错了是毫欧,不是兆欧。但也不对啊,2000毫欧=2Ω啊。

网友:
mΩ当然是接地电阻啦!绝缘表一般带几档高压选择的。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一起发上来,请大家帮助鉴定。

楼主:
用个导线测试,显示如图,来回显示。不懂英文,请帮忙解释。

网友: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个导线测试,显示如图,来回显示。不懂英文,请帮忙解释。

你这图测个寂寞,说明书上写了自备100mA-15A电流源,通电后测量感应电流计算阻值,封闭铜导线能有结果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