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刚解决]白菜T12电烙铁一直加热不会停,烧红烙铁头

楼主(2022-09-24):
解决方法更换MOS管!!!
感谢14楼的老哥

很奇怪的现象,短接三极管be极再上电,加热灯竟然还tm常亮,拆掉三极管再上电,加热管还tm常亮。。。拆掉MOS管再上电,这回不亮了。。。。
测试拆下来的三极管2N2222,be、bc都是0.48V,没问题啊;测试MOS管IRF9540,DS竟然是导通的。。。。
三极管装上,更换MOS管后这回正常了,加热灯一闪一闪,调节变阻器到最小,烙铁头一直化不了锡,往上调到4.2mV(运放1的in-电压),刚好能化锡。

MOS管到底坏了没坏?刚拆下来热乎乎的时候我测试是好的,DS正常压降0.48V,凉下来后再测试第一次还是正常,以后再测试就
一直是导通的,看来的确是坏了。把买的剩余4个都测试了一遍,有一个第一次测试DS也是导通的,后面再测试就正常了,奇怪。
问题是我焊接之前都测试确定好的才焊接的,怎么会击穿短路了呢?IRF9540的参数用在24V电路里面绰绰有余的啊?

这次问题说明所有元器件在上电前都是薛定谔的猫,不知道他到底有问题没问题,只有上电之后才能确定他是好的坏的。。。。

按网上开源的T12电路图做了个测试板子,想测试一下PMOS管和NMOS管的电路图对不对,
结果PMOS管的也不会正常工作,更别说NMOS管的了。。。。。。

刚焊上接好线压根就没输出。

对照原理图,看到原理图上的三极管是NPN管,标的是S8050,一查S8050的资料,这货是个PNP管啊

无奈找了个2N2222的NPN管焊上了。

再一对照,吗的,PCB上的集电极和基极怎么不对,封装和实物tm的就不一致,操了。把三极管的
引脚扭了扭焊上。

这是我参照的T12电路图,看起来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啊,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没看出来有啥毛病啊。

更改好之后,第一次上电确实加热灯闪烁了,确实把烙铁头加热到能化锡了。第二次上电就不行了,
加热灯一直亮,把烙铁头烧红了。。。。。。一通检查,更换二极管、电阻,再上电,还是烧红。
再上电还是烧红。。。。。。吐了。

实测运放1的-端在可调电阻最小最大时输入电压是2.7mV 到8.6mV,运放2的+端输入电压1.79V,
运放2的-端输入电压3.89V,T12+经电阻反馈到运放1的+端也是导通的,真奇了怪了。

老哥们帮帮看看问题在哪儿啊,真是快吐血了。。。。。。

网友A:
再焊一个,看看是不是同样毛病。我焊T12,第一个也是不停加热,第二个又不加热了,第三个也是烧红了,可调电阻调小后,功能都正常了,到温度后就灯一闪一闪,控制在这个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焊一个,看看是不是同样毛病。我焊T12,第一个也是不停加热,第二个又不加热了,第三个也是烧红了,可调 ...

快吐了,1in-这端换了两组电阻,都不行,可调电阻最小最大时测得输入电压是2.7mV 到8.6mV,应该没啥问题,就是没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吐了,1in-这端换了两组电阻,都不行,可调电阻最小最大时测得输入电压是2.7mV 到8.6mV,应该没啥问题 ...

我现在做立创那个电子名片也是不知道哪有问题,就是不行,我又重打板做了一个开发板,又重买了几个552,怀疑程序,可又看不了源代码。

网友B:
摸死管被摸死了就会一直加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死管被摸死了就会一直加热的吧

。。。。。。。。。。

网友C:
手柄一端要接地。你图片是T1 T2是手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一端要接地。你图片是T1 T2是手柄线吗?

那个是短接线的标号。手柄的T12-跟电路板所有元器件、电源负极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短接线的标号。手柄的T12-跟电路板所有元器件、电源负极共地

抱歉,没看清。
T12就几个部分,先分开检查各个部分:
1、加热部分,检查MOS管是否正常导通和关闭。
2、温度采样放大电路,断开二极管看放大倍数是否正确。
3、温度比较电路,同样断开二极管,外接可调电阻代替原来采样放大的输出。

网友:
mos管和358

网友D:
你那查的资料,8050还能查成pNp

网友D:
你这个长亮不闪,先量MOS管G极电压,与S极一致是M0S击穿,比S极低十几伏的话,再量一下驱动管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查的资料,8050还能查成pNp

alldatasheet.com,我次奥,难道一个S8050还有NPN和PNP两种?

网友E:
首先检查各元件引脚有无焊错、电位器是否接触良好,然后短接驱动三极管8050的B、E两极,再对电路上电,此时烙铁头应该不加热(如烙铁头两端并联有LED的话应该不亮),若烙铁头仍然能加热,90%为MOS管击穿,10%为8050击穿。
此外,白光T12烙铁头的两只引脚是分正负极的,不能接反。
三极管8050应该都是NPN,8550才是PNP,你查到的资料有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alldatasheet.com,我次奥,难道一个S8050还有NPN和PNP两种?

8050是NpN,8550才是pNp,你查的资料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datasheet.com,我次奥,难道一个S8050还有NPN和PNP两种?

你要是24V供电,注意MOSG极耐压,R13换成10k的,Q2 3脚上方再加个1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长亮不闪,先量MOS管G极电压,与S极一致是M0S击穿,比S极低十几伏的话,再量一下驱动管基极, ...

好的,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50是NpN,8550才是pNp,你查的资料错的

还真是,8050确实是NPN,还有人跟我一样查到了那个错的资料,次奥

网友:
特地上alldatasheet.com查了一下S8050,结果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检查各元件引脚有无焊错、电位器是否接触良好,然后短接驱动三极管8050的B、E两极,再对电路上电,此时 ...

好方法,我试试。烙铁头的确分正负,我特意拆开手柄确认了正负极才接的线。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