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充电器跳过电压检测短接bt153问题

楼主(2022-09-24):
能这样短接吗,现在充电一充一停的来回反复,怎么才能跳过电压检测!刚才断开试了一下,还是有问题,一充一停的反复!刚开始还能充几秒钟,以后就是绿灯再也冲不了了,所有的大小电容,贴片三极管都换来还是一样!输出电流不稳定,来回跳,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挺好个充电器,别硬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个充电器,别硬整啊

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B:
单单看PCB板,是无法看出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楼主抄写出电路图,这样大家可以方便的帮你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单看PCB板,是无法看出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楼主抄写出电路图,这样大家可以方便的帮你分析原因 ...

我有抄图的能力早就修好了!

网友C:
谢谢分享。

我手里有两个BT152, BT153还是第一次看见。

什么叫一充一停的反复?把故障现象详细说说,是红灯闪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我手里有两个BT152, BT153还是第一次看见。

充一下风扇转一下红灯转一下变绿就停!如此反复!

网友:
如果是锂电池有可能保护板保护吧单体过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一下风扇转一下红灯转一下变绿就停!如此反复!

空载也是这样吗?还是充电时才是这个样子?

我之前维修过一个空载灯闪的,是与输出整流管并联的阻容尖峰吸收回路中的电容器击穿短路了了,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D:
建议楼主把低压端电容都检查一下会有惊喜的,这个情况像是电容问题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低压端电容都检查一下会有惊喜的,这个情况像是电容问题引发的。 ...

更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分清是电源初级输入还是电源输出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充电器?

网友E:
别怀疑充电器了,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怀疑充电器了,换电池

我的西普耳的充电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西普耳的充电器都可以!

喂!问你这是啥牌子的充电器?

网友:
朋友 ,由于你不能抄图出来给我们分析,那我只能自己找张图给你看看,你的故障有可能是“喘振”现象,有可能啊,不一定是。这种现象可以查一下二次供电线圈和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滤波电容,这部分元件有问题可能会发生“喘振”现象,即指示灯一亮一灭现象,你不妨排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排除。

网友:
也可能电池问题,不是的话你还是换新吧

网友:
修不好就买一个吧,三四十块钱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