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浅拆某新能源充电器,型号:EC180

楼主(2022-09-24):
浅拆某汽新能源充电器

网友A:
好歹你这中间还有个盒子,我的五菱mini,就是个插头,盒子都没有。

网友:
里面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这中间还有个盒子,我的五菱mini,就是个插头,盒子都没有。

说明电路直接做在车上了啊,以后的车子就没有这么肯下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电路直接做在车上了啊,以后的车子就没有这么肯下料了

嗯,反正整流部门都在车里了,

网友:
这个可是妥妥的高科技。

网友:
就是个电源转换器!

网友:
主要是电源检测和安全方面的,保证各项电压正常,地线正常,与车子通讯。

网友:
这个关键是pwm方波和ac通断

网友:
北汽新能源哈哈

网友:
就是一个带充电使能信号,漏电保护的排插

网友:
以后跟我们统一叫:握手器。

网友:
北汽,燃油车修到别人怕,不知道新能源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电路直接做在车上了啊,以后的车子就没有这么肯下料了

有没有盒子跟车上电路不大,慢充的控制电路都在车上,

网友:
做工很北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这中间还有个盒子,我的五菱mini,就是个插头,盒子都没有。

保护电路如果枪端没有,那就在车端,所以放心用吧。

网友:
这个保护PE不行啊,PCB又不是一个金属。不能这么接PE的。
要么加两个焊盘,手工插一个PE跳线。

400V电容这么放也很搞笑。

整体布局还行吧,PCB等还是有改进空间的。反正这的确是目前国内科研的成果。整体还行了。

网友:
初看挺简单,细看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