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拆 改typec口

楼主(2022-09-24):
由于typec口使用的方便,萌生了家里所有小家电改typec充电口的想法,买一堆typec母座。
前面改的三个小电器见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460-1-1.html

今天继续改自动感应小夜灯充电口microusb为type c口

保留原microusb口,只是把板转个位置固定,让原microusb口离开开孔处,内部隐藏起来。让typec从原microusb口出伸出外,
由于原microusb口小,重新用小刀扩孔,稍往外扩大一点,圆润一些,刚好typec口能用力插入穿过起到一定固定作用。

焊接c口正负极到板上正5v与Gnd

最后用704胶与热熔胶固定。

至于很多人怀疑热熔胶固定的牢固性,其实只要找好位置,充分让热熔胶熔透,并和塑料充分结合,把所有空隙都打满,缝隙内都要注入,这样冷却后非常牢固,尤其和塑料壳结合,杠杠滴,以前改的使用好多年,都很稳,无须担心。而且由于c口插拔非常顺畅,不易损坏固定。放心大胆改。
盒盖

测试

便宜c口, 几毛钱一个

前面改的三个

好长时间看不了拆板块,好不容易进来,可怜的m币

网友:
创意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A:
既然要改Type C, 为啥不用带CC识别电阻的板, 能用PD供电的才是真正的type C. 否则只是徒有其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改Type C, 为啥不用带CC识别电阻的板, 能用PD供电的才是真正的type C. 否则只是徒有其表. ...

这些简单小家电器,本来都是只接的供电正负极,里面有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管理供电,无需typec接口识别和协议。

网友:
这个改发真简单

网友B:
我一直想用签到红包0元撸,奈何一直没这样的给我推。我想买一两个,结果邮费好贵

网友:
好吧……你也是闲的

网友:
我的在吃灰

网友:
type-c母口底板可以使用哥俩好胶粘上,稳定性更好

网友:
这个板用来做个快充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想用签到红包0元撸,奈何一直没这样的给我推。我想买一两个,结果邮费好贵 ...

包邮啊
或者1块钱邮费

网友:
改typec口,支持正反插,方便一些。

网友:
这样通用了

网友:
这个真的挺好,原来有这种焊好小板的母口啊,这下子换C口方便多了~~~
热熔胶舍得打的话挺难拆的,我之前在塑料件上打了一大坨固定线和板子,最近想拆开重新搞下,撬那坨胶撬的痛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邮啊
或者1块钱邮费

这么便宜啊?我也弄几块备用,有时间也也该一下

网友C:
感觉我手中的热熔胶有两种,买胶枪带的那种透明发黄的那种,不结实,如果只是平滑的表面当时粘住时间长稍微用力整块全掉下来,后来买的透明发白那种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我手中的热熔胶有两种,买胶枪带的那种透明发黄的那种,不结实,如果只是平滑的表面当时粘住时间长稍微 ...

对,透明白的,很纯净 晶莹透亮的,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