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调压模块为什么不能起作用?

楼主(2022-09-24):
夏天充电宝接5v的小风扇,长时间吹都感觉到肉疼,想能不能降低电压,随购买小模块。
还特别选了这个供电和输出的板子,用放大镜看了一下是555+场管,纳闷了,555的工作电压在4.5v及上,那标的2.2v咋工作?忽悠?

如上图接线,用表测到要到4.85v才能工作,到最到5v,可调范围太狭窄了。
单独用可调电源,3.5v无刷电机就能转动。
===================
我知道电机输出端是脉冲电压,还不如网上有人自己设计的直接调电压图好用。
看来交智商税了?还是我理解不到位?

网友A:
这是设计给直流电动机调速用的,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去投诉,退货不退钱。

网友:
你风扇确定是有刷电机,如果是无刷两线你用这个就是你自己问题了。

网友B:
买错了,这是有刷电机调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错了,这是有刷电机调速的……

有刷的调速器也能给无刷电机用,我就是用的有刷的pwm调速器改的尼德科直流无刷电机风扇!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调速器也能给无刷电机用,我就是用的有刷的pwm调速器改的尼德科直流无刷电机风扇!用了一年多了! ...

你要是串在电源前端也许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计给直流电动机调速用的,不是无刷电机

已经自动收货了了,红包后2元钱,花钱长个经验吧。
那么应该买什么的?其实也不能怨卖家,我自己没说干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动收货了了,红包后2元钱,花钱长个经验吧。
那么应该买什么的?其实也不能怨卖家,我自己没说干啥 ...

PWM调速模块,有些电机等负载效果不明显。要买XL6009等稳压输出升降压模块,可以USB五伏输入下,输出2到24伏,接USB风扇,装机风扇等都可以。网上还有USB风扇调速器,里面大概是LM2577升降压缩小版电路,多出电压表头,USB公母接口和快速旋钮,不用焊接很方便。

网友E:
这是555脉宽调速的,用于风扇调压时,在输出端并上一个470--1000uf的电容,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调速模块,有些电机等负载效果不明显。要买XL6009等稳压输出升降压模块,可以USB五伏输入下,输出2到2 ...

我就是简单的降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555脉宽调速的,用于风扇调压时,在输出端并上一个470--1000uf的电容,效果不错。 ...

谢谢,我回去试一试。

网友:
这个是调脉宽的,有些电机好像不太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串在电源前端也许可以用……

pwm调速线直接接到7805的5v脚上就可以调速!

网友:
这是有刷电机调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简单的降压用

找合适电阻分压,可以给风扇减速。

网友:
这种模块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