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AB 双贴镁光NW593 量产总是提示闪存检查失败求助QAQ

楼主(2022-09-24):
总是提示闪存检查失败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文件有没有这个闪存的ID,如果没有的话,要手动增加。这个闪存是L85A,自己增加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文件有没有这个闪存的ID,如果没有的话,要手动增加。这个闪存是L85A,自己增加就OK了 ...

谢了已经 成功解决并量产了,不过降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文件有没有这个闪存的ID,如果没有的话,要手动增加。这个闪存是L85A,自己增加就OK了 ...

谢了,已经成功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已经成功解决了。

我没降频,用3281AB-typec贴的。读是200多,就是写入有点慢,不到4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降频,用3281AB-typec贴的。读是200多,就是写入有点慢,不到40的样子。

不应该吧我的3281AB+镁光NW593双贴 读取能到200过了快乐时间降速到60/mb 但是写入怎么超都只有60-70MB/秒   这个情况很头疼,折腾出来实际效果不如别人直接买的速度快,我是打算做wtg的,但是这个表现有点拉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吧我的3281AB+镁光NW593双贴 读取能到200过了快乐时间降速到60/mb 但是写入怎么超都只有60-70MB/秒 ...

我是单贴,40M左右和你双贴60M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A:
这个速度做WTG也是可以用的,比其它的U盘好的多了,假如要降频才能通过的话,先刷其它版本的固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吧我的3281AB+镁光NW593双贴 读取能到200过了快乐时间降速到60/mb 但是写入怎么超都只有60-70MB/秒 ...

wtg对持续写要求又不高,4k读写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做WTG也是可以用的,比其它的U盘好的多了,假如要降频才能通过的话,先刷其它版本的固件看看? ...

不降频可以过,但是大概率只能工作在us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