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马兰士PMD660录音机,为了拆机而拆机,反正没能力修

楼主(2022-09-24):
一台不显示,一台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更换了两个各自的电源板后,相互调换,故障依旧

网友:
擦,也是当年的神器之一啊,这是从哪位破烂婆的床底下刨出来的?

网友:
专业尖儿货,比较古老啦,应该不好修

这玩意儿没有图纸不好玩

网友:
收的不少,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是数码录音机?原主人肯定不怎么爱护的....

楼主:
主板也交换,还是一样,看来都是主板出问题了,看来没救了

网友:
为了拆机而拆机,符合拆机乐园的宗旨。

网友:
不是说那个铝电解电容时间长了要全部换掉才行吗

网友:
好一个为拆而拆

网友:
我就为了MB而回复

网友:
太古老了,没配件,没资料,是不好修了。

网友:
里面比较复杂

网友:
这录音机我换了三台电脑也没找见录放机芯在哪,换了台路由器才看明白,原来是数码录音机

网友:
真复杂!应该是当年的尖儿货

网友:
网上照了几张外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