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杉木林TD68寻线仪网口IC型号

楼主(2022-09-24):
插入poe交换机把测线这边网口的IC烧坏了,是打磨的,看不出型号,只有背面有910568 China几个字
现在不插线也显示插了网线,拿掉ic就不显示,但是插线也不显示插线了,求大神ic型号

网友A:
16脚芯片有很多种可能

网友B:
这么贵的测线仪不是防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脚芯片有很多种可能

是直连网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的测线仪不是防烧的吗

说是防烧,应该是poe交换机问题,不经过握手协议就供电了

网友:
看线路不会是贴片网络变压器吧??

网友C:
超薄H1102NL H81621S 网络变压器 16P贴片百兆单口网口隔离滤波器

网友:
类似这样的,具体的要画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薄H1102NL H81621S 网络变压器 16P贴片百兆单口网口隔离滤波器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大了

楼主:
IC打磨后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大了

只是提个思路而已!  剩下的要自己画线路,再去taobao上找

网友D:
直接连在网口上的,好像是逻辑复用器件。
根据主控芯片,查一下相关测线方案。

想简单点的话,直接联系厂家
https://www.shomlin.com/product/scanner/sml-td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连在网口上的,好像是逻辑复用器件。
根据主控芯片,查一下相关测线方案。

厂家把字打磨了,就是不想给你们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把字打磨了,就是不想给你们知道

你要修东西,又不是抄人家方案。。。
大不了让人家发两个打磨的芯片给你呗

网友:
我已经放弃杉木林了,第4个寻线仪是仪安的YN892B,POE随便插,锂电池的,不用9V,不怕没电,充电宝充电就是了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