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买了一卷电线回来,花了13400日元 请问这个电线能在国内使用吗?

楼主(2022-09-24):
HST VVF 3x2.0mm,上面写的耐压600V,单芯铜线3乘以2.0,这个规格在国内可以用来安装灯具吗?怕起火

网友A:
三芯线,装灯用不上吧

网友B:
你是来炫富的吧,这能起火?这价格在国内也得差不多吧,质量估计要好。

网友:
个人认为
1000W以下的灯具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芯线,装灯用不上吧

日本的灯统一使用的都是1.6和2.0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炫富的吧,这能起火?这价格在国内也得差不多吧,质量估计要好。

没有炫富的意思,其实是买了些日本的灯和开关回来,把电线也买了,怕小区不给安装国外的电线,所以上坛子问问大佬们,我搞了个2000w的变压器,把家里电压分了一组转成了100V出来

网友:
炫富贴,应该负打赏伺候。。

网友:
有没有印made in china

网友:
太大了
灯线一般1平方足够用

网友:
这线作为家用线太浪费了。觉得可以组几个排插

网友:
没必要,太粗了,带电机都行

网友:
装灯国内用0.5mm平铜线就足够了(开关到灯这一段,50W功率以内)。

国标是1.5平装灯。我国砖头房子装修当年都是这种护套线埋墙里,不用开槽,不用套管。其实灯开关到顶灯灯,用两芯护套线1平方就足够了。

这种家装线是岛国常见的三根线提供2*15A,总共提供30A 100V或者15A 200V,没有接地。接地另外就近走接地线。(黑白红)(黑白红绿)
当然也可以走100V 15A 带接地。(黑白绿)

不弄破皮这种线埋墙走插座都没事。就是颜色麻烦,黑的是火线,绿的是地线,白的是零线。配C20或以下断路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芯线,装灯用不上吧

你要知道日本市电电压是交流110V,国内是交流220V,能不能用自己考虑一下吧,但日本那边使用的一些电器在国内肯定不能使用的,有倍压整流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日本市电电压是交流110V,国内是交流220V,能不能用自己考虑一下吧,但日本那边使用的一些电器在 ...

你只知道电压,你知不知道电流了,用电器考虑电压,电线考虑电流,日本电线电流比国内电线电流大一倍,国内用更好

网友:
真的是你买的吗

网友:
你这还混啥论坛了?这个耐压600v  国内电压220v。2.0应该是平方毫米。如果确定是,那带一般插座都行,别说装灯了。剩下自己决定就行了。

网友:
600V绝缘国内足够,2平。铜线2000W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