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早期的飞利浦官方店买的LED 5W球泡

楼主(2022-09-24):
17年4月京东购入,一个好像18元。至今服役5年多,客厅主灯,开的不多,一组要装6个,这次是其中一个坏了。

直接开拆。

▼参数,整个球泡很小巧

▼商标和大小示意

▼灯座和触点干净如新,还有光泽,这部分用料不错

▼撬了好久前面磨砂罩子也下不来,只能想了个办法,切了部分白色部分的塑料,切开一个口子,伸进撬棒一顿撬。
终于松动了。强烈推荐撬棒代替平口起子,以前用起子不知道受伤多少次了。

▼打开到这里,以为就是简单的阻容降压。

▼这个磨砂灯罩用料真结实,敲起来像玻璃一样清脆,但撬的时候又很有韧性,竟然一点没裂。
边缘白色的是胶,整圈都有。

▼电路板正面,8个灯珠,2颗螺丝固定在底座上

▼本来想焊开触点取出电路板的,但一用劲竟然拉下来了。才发现底座那头不是焊接也不是铆接的,类似于压接。

▼电路板背面,阻容还是阻容,那个看似隔离变压器的应该是电感。

▼元件一览,铝基板

▼初步判断是EMI电容坏了,不想修了,直接换新的。

▼再看下灯座,中框通体是铝的,外面不同部位覆盖铁壳和塑料。

▼底座

▼这颗钉子可以捅出来,L线的接线就是从那个白色外圈的缺口进去,绕到这个钉子上,然后压紧的。
因为线被我扯下来了,所以很容易就能捅出这颗钉子。

▼L和N的接线压接方式一览,N线是通过中间白圈的凹槽压进去,然后灯头外壳紧密包裹它们,压紧接线

▼里面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可能是为了散热,低压侧的滤波电容加高了很多直接到灯头这里了。
焖烧杯待遇。

做工感觉还不错,只是寿命远远不达宣传的那样。记得好像外壳上印的是1.5万个小时。实际可能不到5千小时。
因为这个主灯不是主力照明灯,用的不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LED理论寿命都很长,实际经常坏

网友:
灯泡太小不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理论寿命都很长,实际经常坏

LED没坏,驱动电路坏了

网友B:
这个PCB工艺很别致啊,看起来像是外圈一圈铝基板,内部是玻纤,两者压合在一起?

网友C:
这种球泡我已经坏了4、5个了,全是散热不行烧掉的

网友D:
灯珠没坏电源坏了?

网友E:
这一款灯泡挺耐用,最好在塑料件上开几个散热孔,更好

网友:
基本都是热死的

网友F:
这一刻已经是缩水版本了,14年那个更豪华

网友G:
我前年买的一批有一只不亮了,拆开发现接到金属螺纹那一上面的接头掉了。

在它螺丝纹下部找到一个小孔,穿线焊接上就好了

网友:
那个类似三极管的估计是恒流控制芯片。

网友:
闲鱼找预热启动的节能灯碾压这LED

网友:
不总用也坏,总用也坏,乐一地不如优质的预热启动节能灯,好用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CB工艺很别致啊,看起来像是外圈一圈铝基板,内部是玻纤,两者压合在一起? ...

整个是铝基板,中间感觉是涂了一层类似玻纤的绝缘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球泡我已经坏了4、5个了,全是散热不行烧掉的

我这是LED中第一个坏的,还有比这更早的吸顶灯(用的荧光管)还在用,每天的使用时间远超这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珠没坏电源坏了?

应该是的,看灯珠没有异常黑点什么的,但是可能是串联的高电压灯珠,我没法点亮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款灯泡挺耐用,最好在塑料件上开几个散热孔,更好

塑料件只是一个覆盖件,底层还是铝的,钻孔不好把握深浅,背后都是元件和线,结构太紧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刻已经是缩水版本了,14年那个更豪华

有豪华版的帖子吗?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年买的一批有一只不亮了,拆开发现接到金属螺纹那一上面的接头掉了。

在它螺丝纹下部找到一个小孔,穿 ...

拆开后,我单独接了220V市电,还是不亮,就没继续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