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声音小的定压功放:JKA PA-5240

楼主(2022-09-24):
前几天下午一位客户咨询我能不能修功放,我说可以,于是他立马从车上取来功放,我一看原来是定压功放。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有时开机没有声音或者声音小,一调音量声音特别大。我说这需要检查,他说能不能当天修好,我说尽量吧。于是报价后,开始干活。

就是这种定压功放,以前是经常用在村委会通知村民开会用,当时每个村的电线杆上几乎都有这种功放带的高压喇叭。后来97左右在VCD时代,家庭影院流行,所以这种功放沉寂了几乎二十年,最近几年,这种功放又流行起来了,广泛应用在超市、学校等大型场所。

看电源变压器,该机功率不小,最少也要100瓦

看看使用程度,说明该机使用环境灰尘比较大。

感觉这种机子现在都是一个模板,只是变个外观,立马基本都一样,包括这种功放板都是公版

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特写

经过检查发现,就是这里的一个电位器损坏,为了杜绝返修,像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更换全部的电位器,包括音量、音调、话筒音量、混响等等,全部换了也增加不少成本,但是最起码一次解决问题,不留后遗症

于传统的定压功放不同,新款的定压功放都带这种区位分段控制

以前的这种定压功放普遍都带有卡带和收音机,现在的定压功放都带有蓝牙或者MP3 功能

准备更换各种电位器

现在的这种电位器基本都是属于柄长15毫米

更换完毕,准备装机了

电源部分

这是我清灰完的效果,立马干净多了

接上音箱,试机效果杠杠的。

网友:
给楼主点赞,不是喷神水暂时解决问题过段时间又有生意的那种做法。

网友:
不错,解析得清清楚楚

网友:
好,要修就利利索索的一次修好,不留后遗症,省得以后麻烦。

网友:
点赞LZ,宁可多增加点成本,也要避免返修。一次性彻底修好,诚实守信!

网友:
这功放的生存环境很差啊

网友:
不仅定压功放少见,定压喇叭也少见,一般都是不要求播放质量,只要求声音大的喇叭用

网友:
问一下,什么是“定压功放”?是否输出极是固定高压,不是交变信号?用输出变压器,我们过去的电子管扩音机,因为电子管屏极都带高压,所以用输出变压器,把高压交变信号,变为低压交变信号,供喇叭发声。但高压也是交变信号呀。

网友:
这种功放一般都用在商场超市当背景音乐

网友:
定压功放,类似于电力的高压传输,可用于远距离传输功率音频信号,功放端升压,音箱端降压后线喇叭,距离远,线损低。基本就是这个说法了。

网友:
用这个的都是非专业人士,只要有个响,没人打理!

网友:
这都是生产力工具,有动静就行

网友:
这种直线式定位器不知道是质量、还是什么原因,好像比旋转式的定位器容易坏。

网友:
这个都是单位用的,很少有人用心维护

网友:
为客户着想 给楼主点赞

网友:
搞完卫生好看多了!

网友:
这个都是单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