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知道哪个网友给我“买”了台得力DL890C+万用表

楼主(2022-09-24):
今天收到一个得力万用表型号是DL890C+,但我想不起来是哪个网友发过来的了,因为快递单上的电话和地址是得力!应该是网友买的时候直接留了我的地址!
测试发现这表严重不准!由于是7501或者7502方案的,众所周知不好校准,还有校准次数限制!
测试,100mV是准的,显示99.9mV。这表电压档校准就是100mV,那只能牺牲毫伏档的精度,把常用的直流V档弄的准一些!
输入100.7mV校准!精度比出厂好很多!电阻档和电流档都重新校准了!
现在就等网友联系我了,已经让商家联系买家,至今没有回复!

翻找了一晚上,终于找到了,是B站网友发来的,网友刚开始做家电维修,第一次买表就买了这货!我看了一下价格也不算便宜。哈哈

楼主:
出厂精度是这样的!

楼主:
校准后,线性一般,但,精度还算过得去!

楼主:
拆机,简单看一下主板吧,详细就不拆了,一来不是我的表二来这表也没啥可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后,线性一般,但,精度还算过得去!

调校得真好。

网友A:
不明白晶华厂家非要弄个校准次数限制,这些芯片完全没有0660方案的芯片好玩

网友A:
大佬,这表怎么进入校准模式

网友:
谢谢楼主校准,请把表寄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表怎么进入校准模式

按住hold开机,全显嘀一声,再快速连续按hold三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住hold开机,全显嘀一声,再快速连续按hold三次

哦,谢谢,知道了

网友B:
得力生产万用表吗,都是贴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力生产万用表吗,都是贴牌的吧。

这款应该是找别的厂家代工的,不是贴牌的。

网友:
得力、正泰、德力西,都来蹭万用表的一杯羹

网友:
万用表的外观越来越不圆了

网友C:
家电维修怎么会买这种玩意?这些贴牌的货也并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电维修怎么会买这种玩意?这些贴牌的货也并不便宜,

很正常,不了解万用表的人,可能认识得力,没听过胜利  优利德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正常,不了解万用表的人,可能认识得力,没听过胜利  优利德 哈哈

刚去某宝看过,这货一百多!唉,感觉在收入门汉的智商税

网友:
太麻烦了,我的表就从来都不校准。

因为我不会校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晶华厂家非要弄个校准次数限制,这些芯片完全没有0660方案的芯片好玩 ...

我怀疑不是故意的,而是存储芯片写寿命可能就只有几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