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仕TEXIO PW18-3ADP双路稳压电源拆解

楼主(2022-09-24):
最近咸鱼淘了台德仕TEXIO PW18-3ADP双路稳压电源
参数为:18V 3A 双路输出

花了250块钱 ,卖家还包邮
卖家说不包好坏,我看他开机过了自检应该问题不大于是就收了回来

到手之后发现 两路输出是正常的,部分按键没反应,编码器也没反应,于是拆开看看
不得不说,小日本的做工真的是非常好,给它一个赞
机器采用模块化设计,螺丝不多,很好拆卸

伊拉克成色

两路输出是正常的

07年生产的

带USB通讯选件

这里摔变形了

输出板

主板
CPU板

输入电压切换开关

两个大电容

散热风扇

固定变压器的铆钉掉了一个

硕大的变压器

今天先把板子清理下,灰尘实在是太多了,等板子干了再做维修

网友:
有时间折腾啊!羡慕啊!

网友:
专业产品,做工用料挺好

网友A:
楼主是专收二手故障仪器修好翻新再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收二手故障仪器修好翻新再卖吗?

对的,赚点零花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赚点零花钱

也算赚个辛苦钱了,还有砸手里的风险,我这里没法这么玩儿,邮费伤不起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算赚个辛苦钱了,还有砸手里的风险,我这里没法这么玩儿,邮费伤不起太贵~ ...

搞这玩意跟赌博一样,但是又比赌博好,起码翻车了还能卖个尸体机钱

网友:
不如tdk zup系列电源

网友B:
1943/5198常用配对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43/5198常用配对功放

不是5200吗?

网友:
大牌子的啊

网友:
没进过液体的板子感觉用强力鼓风机加刷子清理要好些

网友C:
每路5只1943,太奢侈了,余量留了多大啊!这么个电源搞得这么复杂,又是CPU又是通讯卡,快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路5只1943,太奢侈了,余量留了多大啊!这么个电源搞得这么复杂,又是CPU又是通讯卡,快本末倒置了 ...

看起来高级多了,不过现在很多电源都带通讯功能,可以用串口啥的直接控制

网友:
做工用料挺好

网友:
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