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莫森(MOSEN)机械节拍器,坏了修一下

楼主(2022-09-24):
钢琴的节拍器拧太狠了,只能用一分钟左右了,拆来修一下,本来以为是发条断了,没想到里面有个限位器,防止发条上太紧或者太松断掉的结构,把限位器拧过头了,重新调了下限位器就好了~~~

节拍器

撬这个位置底盖就开了,结构其实挺简单的

拆掉两侧的插头,拧开3颗螺丝,机芯就下来了

机芯,件不多,一个发条,一个摆锤,一个摆锤擒纵,一个铃铛,一个可调击铃器

摆锤就是杠杆,下面有个重锤,上面的配重块调节离轴距离后,摆锤变换摆动速度
摆锤擒纵,摆锤左动或右动的时候,摆锤轴上的竖杆放出挡住的横挡杆,轴转半圈,下一个横挡杆敲到摆锤轴上的竖杆发出声音

可调拍子击铃器,齿轮上有按节奏固定位置的凹坑,每到凹坑处,弹簧利用杠杆原理把击锤弹向铃铛敲出声音。调节拍子是利用左右划动将顶杆放到不同位置的内外圈上

发条限位器,利用发条轴上一根横杆轮与一个不完整的齿轮构成,到满齿的位置拧不上发条了,防止发条过紧;转一圈减一齿,松到左边齿轮转满一圈又到满齿的地方,又卡住,防止发条过松

机械结构设计的挺巧妙的,就是看上去这玩意工艺应该不难,价格不应该很贵。

网友:
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没有那样不贵的。

网友A:
显示器边上的音箱好评  求型号

网友:
这做功真不错,楼主动手能力也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边上的音箱好评  求型号

声音开不大,功率不超过30瓦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边上的音箱好评  求型号

漫步者S880,PC直连的USB,用的音箱自带XMOS解码,还可以,顶个千元内的入门数播了我书房空间小,3.7寸音量够了,小巧不占桌面,驻波也轻一些,之前用5.5寸的驻波太严重了,低频100HZ躁人,拉低了EQ也还是轰头,还有太占桌面了
缺点就是3.7寸的中低音低频下潜不够深,鼓声听起来还是比较空,没我客厅5.5寸的S2000MKIII鼓声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开不大,功率不超过30瓦的玩意

是的,虽然S880喇叭是高音12Wx2、中低音32Wx2,但是外置电源最大输出功率只有18V 3A,54W,不过我书房小,去掉书柜只有4平,没开满音量用也足够大,房间大的肯定用不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

网友:
一直想拆开看看,无赖太贵不能拆,今天得见,手可以止痒了

网友:
这个比电子的好用

网友:
齿轮增速比好大,每级传动大概增速10倍。早期金属齿轮,加工刀头种类少,最小低于17齿容易根切断齿,只能增加齿轮数量。

网友:
估计是用劲儿太大,拧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