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甲类并联5532DD发烧前级功放DIY

楼主(2022-09-24):
这个是分体式功放,前级功放负责信号的处理,后级功放才是功率放大
某些看一半就开喷的坛友建议多补一下功课,不然真的是闹笑话了
安森美对管纯后级功放DIY(NJW0281G+NJW0302G)

该前级板采用了日本进口JRC5532DD暖声双精度运放芯片,以及进口仙童对管组成的线性甲类稳压电源,电源是出好声的基础,TL431高精度稳压基准,保证了运放供电平衡精准,电流恒定

用7812稳压模块给光纤音频解码模块以及音源切换模块供电

制造前的初步测试

焊接音频线

光纤/同轴数字音频解码模块

采用这个机箱

后面板开孔

硬核接地线

输入切换旋钮采用这种独特的安装方式

3.5mm音频输入插座

莲花输入插座

光纤/同轴数字音频输入X2

这个前级功放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变压器可以采用双输出环牛,简化线路的同时降低成本;光纤音频模块其中一块可以换成LDAC蓝牙模块等等

网友A:
功率真的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真的是太小了。。。。。。。。。。。。。。。。。。。。。

前级负责音调和信号放大,后级功率放大,后级可以150W+150W

网友:
这肯定能听出是火电还是水电,说笑,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不用核电就浪费了。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耗资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级负责音调和信号放大,后级功率放大,后级可以150W+150W

看这小得可怜的变压器、小得可怜的功放管散热器,说15W+15W还比较可信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小得可怜的变压器、小得可怜的功放管散热器,说15W+15W还比较可信一些。 ...

不懂别瞎说哈,这个是分体式功放,前级只负责信号处理,后级才是功率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别瞎说哈,这个是分体式功放,前级只负责信号处理,后级才是功率放大。 ...

哦哦哦,原来这个只是前级啊

网友:
现在好的用的数字功放

网友:
这机器真牛!

网友:
不错不错,前级出声,后级出力。

网友:
楼主 有前级的电路图纸没 ,仿制下

网友C:
这个………………输入有点少,而且调节也少。

最起码莲花座输入也得4对才能唬人啊,还得独立调节音量;3段的均衡器太LOW了,31段的要求有点高,怎么也得个10段8段的才能好看。

输出电平指示居然也欠奉,唉……………………哪怕放在后级也行啊

网友:
做的真工整很漂亮

网友:
不知听着是否比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入有点少,而且调节也少。

最起码莲花座输入也得4对才能唬人啊,还得独立调节音量;3段 ...

莲花座反倒很少用。。。

网友:
虽然不懂,但看着做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