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BS-1温湿度计改R8025T

楼主(2022-09-24):
某团新用户0.01元的福利,温湿度计,一个月时间能快一分钟,手头上也有库存8025,看着论坛火的一批,也凑个热闹,已经完工十多天了,时间误差还行
https:file:///%E5%9B%BE%E5%83%8F.jpeg

采用的是1.5v供电,盖子拆开就一览无遗
https:file:///%E5%9B%BE%E5%83%8F_1.jpeg

增加了3.3f的炒鸡电容,换电池不用重新调整时间了
https:file:///%E5%9B%BE%E5%83%8F_2.jpeg

地方大就是好,直接焊在正极上固定
https:file:///%E5%9B%BE%E5%83%8F_3.jpeg

使用一颗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我次奥,3.3法拉的电容,够表喝一壶的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加法拉电容,换电池不用重新调整时间。

网友:
我是来看增加了3.3f的炒鸡电容的。精彩!

网友:
3.3法拉的电容用得妙

网友:
电容漏电也会增加功耗,其实弄个几百μ的电容就够了,换电池就几秒钟时间而已。
你这钟是双电池仓的,找个废旧的玩具或其它小电器带5号电池仓的,把极片取下焊到空的电池仓里面并联起来,换电池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不过是集成到一起的晶振,当宝贝玩…

网友:
次奥,炒鸡电容,同意6楼意见

网友A:
8025T不是3V供电的,这一节充电电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T不是3V供电的,这一节充电电池也可以?

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
超级电容是亮点

网友:
电容个头不小

网友:
炒鸡电容个头不小

网友:
8025简直神了

网友:
用红包买了十多个法拉电容,改的1.5V闹钟都加了一个2.2法拉的超级电容。

网友:
增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一个月快一分钟的也改啊,我热水器一个月都可以快一小时,可惜换了带T的8025也有误差,可能芯片个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快一分钟的也改啊,我热水器一个月都可以快一小时,可惜换了带T的8025也有误差,可能芯片个体不行。 ...

8025是0.5s/d的误差,你看看你的偕振电容有没有去掉。

网友:
电容比较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