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摩托车led雾灯并测试发热

楼主(2022-09-24):
实际上个星期就到了,只是这个螺丝居然是内六角的,买的新螺丝刀套装等了一个星期

我原本倒是有套9.9包邮买的螺丝刀盒,

但是吧,这个螺丝刀头太垃圾了,用力一拧,螺丝没动,螺丝刀头直接打滑,棱边磨没了,辣鸡东西。

剪断看看,感觉像是锌合金的,剪的手感都像是脆的。

还是新买的得力好用,但真是贵,算下来,一颗螺丝刀头都一块多钱,有点小心痛。顺利拆开,黄的亚克力板子,不耐高温,这灯亮的温度很高,若车子长时间停着开灯,搞不好塑料板会变形。

我拆的目的是因为看看到底有没有防水圈,因为看到个买家评论说用一次就进水雾了,实际看起来有防水圈,还可以。

内部结构简单,灯珠电阻恒流芯片和电感电容,TP8018E恒流芯片,

耐压挺高的100v,如果把50v电容换成100v说不定可以给60v电摩用。

典型运用电路图,估计跟这个灯的电路差不多。

实测功率就是20w,商家参数还标个40w,真不要脸,

但是!人家标的还真没错,为啥?看他写的什么,“输出功率:40w”,看到了吧,是输出,不是灯供电输入。这儿指的就是亮度功率,这个灯的亮度等同于40w白炽灯,都是套路,怪自己看走眼。

发热测试,模拟静止状态下的发热,因为一般都是骑摩托车时才开灯,风吹的快,散热也快,但车停下来就散不了热了。开了大概10分钟,外壳48度,

内部最高的是电感,66度,这倒无所谓电感不怕高温,其他的灯珠由于牢牢贴在铝板上,基本温度等同于外壳,散热还可以。

说起来,这刚买的小电源倒是扛不住了,都66度了,额定80w5A的,就这?有点失望啊,过两天做个一体式小数控电源,因为我的电源全是模块和开关电源独立分开的。

装回去时,我傻了,使劲拧紧螺丝后才发现忘了放反光杯进去,白忙活。

结束,谢谢

网友A:
没有剩余螺丝,不是好修理师傅,差评,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剩余螺丝,不是好修理师傅,差评,呵呵哈哈哈

这个我想剩也没办法,太少了,很难被遗忘。不过我最后不是把反光杯都给剩下来了嘛

网友B:
看到最后的图,我笑了

楼主别激动啊

网友C:
给它后面加个小风扇对着吹啊

网友D:
积分够兑换一个论坛的多少合一的螺丝刀了

网友:
换个论坛螺丝刀是第一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分够兑换一个论坛的多少合一的螺丝刀了

质量可靠嘛?我感觉还是买个品牌货好些,万一又跟9.9包邮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它后面加个小风扇对着吹啊

正常骑车时自然风吹着倒没事,有些射灯还真自带散热风扇,不过防雨就成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最后的图,我笑了

楼主别激动啊

晚上疲倦了,思维不集中忘了。所以说思维不清晰时,要立马休息,切勿从事高危工种,我们搞电工的时刻牢记这条

网友:
看到最后一张笑了

网友E:
所以说,散热幺号

网友F:
我几年前买的南旗螺丝刀,50块钱,28头,刀头进口CR-V钢(铬钒钢)的,硬度好得很,用了好多年了,一直没啥磨损。
之前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破刀买了好多盒,动不动刀头就拧花了,头子太软了,坏了的头还会把螺丝拧花,更烦躁。
一气之下索性买了个好的,这么多年再没换过螺丝刀了,工具还是要买好钢造的,趁手顺心。
不过这小螺丝刀只适合拧各种手机、小电子产品上稀奇古怪的小螺丝,稍微深点的螺丝也不好拧,用那个加长柄也不舒服。
大的螺丝或者比较深的螺丝还是用固定头的长柄螺丝刀拧起来舒服,于是乎我又买了一套各种大小固定头的长柄螺丝刀,依旧选的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散热幺号

所以说停下车后,最好尽快关掉led灯,不要一直开着

网友G:
还帮帮团的,连论坛工具都没有嘛?

网友H:
小折有点眼熟,锐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帮帮团的,连论坛工具都没有嘛?

刚入团还不懂事,请谅解……,平时常用十一一字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折有点眼熟,锐克吗?

杂牌,买了一年了,貌似四十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几年前买的南旗螺丝刀,50块钱,28头,刀头进口CR-V钢(铬钒钢)的,硬度好得很,用了好多年了,一直没啥 ...

是的,工具要买就一定要一次性买个好的,贵点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