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样让手机觉得充电头是快充

楼主(2022-09-24):
怎样让手机觉得充电头是快充,比如我的充电头是9v的,怎样骗过手机让手机觉得充电头是快充,充电电流就可以达到9v 2a了,有人这样思考过吗

我用fq6601 发现如果不改电源的fb,手机不能识别快充

楼主:
我用fq6601 好像不行

网友A:
我试过把TPS61088快充模块接9V输入,由于是升压所以最低输出9V,把手机接上去,结果手机发现一开始的电压就不对,就不握手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把TPS61088快充模块接9V输入,由于是升压所以最低输出9V,把手机接上去,结果手机发现一开始的电压就 ...

我觉得我用的fq6601也差不多

网友:
手机不使用快充协议,是你充电头和手机快充协议不对应,或者充电线不对。

楼主:
让手机觉得充电头是快充才有意义,5v 9v的电源到处都是

网友:
充电时候显示快速充电的就是快充呗

网友:
小米的手机,充电图标有两个闪电叠到一块的就开启了快充

网友:
快充协议握手是要先5V输出,然后按照固定时序和电压双方协商才会进入快充状态的,也不一定是9V

网友:
听说快充用大电流充,电池不耐用,不知对不对。

网友:
你:给你个9v,给我快充
手机:不,我想要才能给
你:怎么才想要?
手机:这是秘密

网友B:
了解一下快充的协议吧,这是手机和充电器都有一套相同的协议才能触发快充,而电流也不是一直是最大的,刚开始是大电流,后面电池快充满了会降低电流的。欺骗手机让手机直接充入高电压高电流会损坏充电小板甚至主板的。

楼主:
FS112支持:APPLE2.4A, BC1.2, QC2.O, QC3.0, FCP, AFC, SCP, VOOC。FS112采用SOT23-6

网友:
在它旁边放一个50000毫安时的充电宝。

网友:
慢充也不错,晚上插上,第二天就满了,要学会享受慢生活,别卷的太厉害

网友:
要学会享受慢生活

网友(2025-01-25):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快充的协议吧,这是手机和充电器都有一套相同的协议才能触发快充,而电流也不是一直是最大的,刚开 ...

也就是说我用诱骗器诱骗出9v,12v,20v这些高电压,直接接到手机口会把手机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