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4合一读卡器附读卡器简单测试方法

楼主(2022-09-24):
陶特买的无牌子的4合一读卡器,到手不能读卡,泡水,店家退款了。顺便拆开看了看,内部结构相当精简,一个牛屎、一个指示灯加上4种卡槽。外壳是卡接的,可以无损拆解。将这种结构的读卡器的拆解过程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附:读卡器到手后简单测试方法
1、先使用电源(尽量使用那种D+、D-之间不短接也不带识别电阻的;我用的是一种自己DIY的USB公转母接口,两端只有正负极连接,D+、D-不通)加USB测试仪插电测试一下读卡器工作状态;
2、然后插电脑看看是否能正常识别读卡器;
3、最后再插卡测试是否读写正常。

相关链接:

拆一个SSK SD读卡器

网友:
外壳有点唬人

网友:
店家退款,要求泡水,一般都是要求砸了的吧。

网友:
卡槽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有CF接口的话,是不能叫all in 1的

网友:
唉,够精简的

网友:
难逃牛屎心

网友:
应该是牛屎用得太少,电路板又太薄,加上组装时用力不当,致使内部断路。

网友:
我手头也有很多块1,2块,到10几块的读卡器,从来没有拆过,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只有牛屎和指示灯

网友:
就一颗牛屎好简单啊

网友:
从里到外的山寨风~

网友:
买这种垃圾,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这种读卡器巨烫,还可能把卡烧了,还不如买个好的

网友:
壳子设计的挺巧妙呀

网友:
蛮简单的,就一牛屎,一led什么都没了

网友:
还以为是个U盘。

网友:
这个确实太渣了点

网友:
这么渣,提醒我们这种的读卡器就不要入手了。

网友:
镀铜都不舍得。。。。

网友:
太廉价的杂牌读卡器不敢买呀,怕导致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