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两个72V锂电充电器,大家对比下那个好一点

楼主(2022-09-24):
大家对比下那个好一点

一个标5安,一个标4安,实际功率都在4.6左右
标5安的看着材料好一点

楼主:
主要是拆出来加固下,大电容打点胶固定下

网友:
看做工都差不多,貌似白板要稍微强一点点。

网友:
光看表面是分辨不出来的,测试过才知道,我认为标4A的那款靠谱些。

网友A:
你这帖子昨天发了一次,今天又发了一次啊,我记得明明回过的,结果前面又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子昨天发了一次,今天又发了一次啊,我记得明明回过的,结果前面又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帖子。 ...

对,发过一次以为没审核通过没成功,就又发了一次

网友:
感觉差不多

网友:
秤重量,哪个重的多,就好。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不过反激式,不如半桥式的稳定。

网友:
都大差不差,差不多,两个充电器220输入端都缺少EMI滤波与热敏电阻。真要分的话蓝色变压器那个略好,参数标得也实在点。

网友B:
都差不多,要质量好可以闲鱼买那些剪线的,做工比市面上的强好多,带em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要质量好可以闲鱼买那些剪线的,做工比市面上的强好多,带emi的 ...

好的,都是30几块的便宜货,将就用用

网友:
应该差不多,4A的似乎好一点

网友C:
我这个非常不错,调整下电阻可以支持48到84度左右,EG4320带三段充电

网友:
半斤八两!一个水平

网友:
你需要一个示波器,不过听说这种电源只适合冲冲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非常不错,调整下电阻可以支持48到84度左右,EG4320带三段充电

是什么牌子的,转换率如何

网友:
称重,外围都差不多,比较变压器,看哪个铜线粗

网友D:
不分伯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分伯仲,哈哈。

都很垃圾吧,重新入了个铝壳的